油箱

楼主(2007-04-01):
我的油箱的状态,影响大吗?我飞3D的

网友:
很多油箱都是这样的。没关系的。

网友:
自己改下就好勒2~

网友:
重锤的软管要用专用的,很软的,北京的丰模有卖。

网友:
问题不大

网友:
我从泉水那买的就非常好用 决对不会出现你这种情况!

网友A:
俯冲时还开全油门,怕油管里的油还没烧完就到地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俯冲时还开全油门,怕油管里的油还没烧完就到地了。

网友:
实际上不会出现你担心的情况

俯冲时,油料和重锤都相当于处在失重状态,油料不会全部下坠到油箱口,而是大部分都在油箱的中上部,且此时,油料和重锤都是油箱里的重物,他们的受力和运动方向是一致的,所以重锤不会吸不到油

网友:
换软管吧 济南泉水的管子不错~~建议联系下~~

网友:
用普通油关接重锤是不行的,飞行的后期只要低头飞就有断油的危险,结论换软管最好。

网友:
9楼说得很负责任,高  。。。。   佩服  也顶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