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有个电机KV的问题,看了很多帖子也没找到答案

楼主(2007-04-01):
高KV的电机,如3500的,接3S电池,理论空载转数大概为3500*11=38500转/分,那么让它的带载转数在多少时,效率会比较高?带个大浆,跌到6000转,效率一定不高,呵呵。
现在只知道高KV的要用小浆,低KV的用大浆,我想是不是用带载转数来衡量可能要直观一些。比如达到60%时,是否效率还可以?

网友A:
高KV电机要用减速组的,要是跌到60%,那电流会非常大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高KV电机要用减速组的,要是跌到60%,那电流会非常大了

不管用不用减速组,电机是不可能以空载转速运行的,我看过一些测试数据,其实那个转速差不多就是在60~70%左右。
看看电直的数据,算带减速组了。电直电机的转速也不可能超过30000转。
我是想知道,一般比较合理的应用下,大概是在什么范围?好比说,KV3000的电机,如果直驱,为什么就是带5寸以下的浆,其实还不如直接说转速不能低于多少更直接。

网友:
 说转数多少还得算,直接说桨大小省事

网友:
这个问题得从多方面考虑,电池和电调的搭配,以及用多大桨马达效率高些,另外还要看螺旋桨最高效率的有效转速范围

网友:
是的,不知道380这种电机能带动多大的电直桨,我昨天在塞格市场买了三个电机,一个是370的小电机,二个是380的电机,但是我的那22E的原配电机是370的(以烧),按理说380比370功率要大很多呀,可是飞机飞不起来哦!!!是什么原因呀!!! 有高手帮我解答一下吗?"

网友:
60~70%左右比较合理

网友:
效率和KV值无直接关系

1、电机在不同的负载下,有不同的转速,也有不同的效率,只有专业的测试设备才能进行测量
2、电机的效率随负载大小的变化曲线是呈n型的,也就是说有一个最高效率点,而这个点在哪里,在这个点中转速是多少,需要专业的生产厂家才能提供这样的数据
3、电机的效率不仅在不同负载下不同,在不同电压下效率也不一样

追求好品质的飞行必定需要关注效率,不过对此要求来说,国内的环境很不成熟

高KV的要用小浆,低KV的用大浆,其实就是小浆可使用高转速,大浆用低转速,这与电机的负载能力有关,并不是绝对这样匹配的,需要根据整机重,同时确定多大负载能力的电机和浆的大小。

相关链接:
http://bbs.5imx.com/bbs/viewthread.php?tid=154414&extra=page%3D4

楼主:
楼上的回答专业,谢了

网友:
大桨,小KV 小桨 大K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