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DX们:Comet 500 是450级别的还是500级别的?

楼主(2007-04-01):
请问DX们:Comet 500 遥控
电动直升机
是450级别的还是500级别的?
如果是500级别的,那确实太超值了,不过感觉不大可能?
有飞过的兄弟请说一下感觉,谢谢!

网友A:
严格的说应该是450级别的,比450大一点点!!

网友B:
电直的级别应该重新划分了,现在很多都是虚标的,鱼龙混杂,是该建立新的标准了

网友C:
COMET 500
身子是够大了,但尾管还是450的,要是尾管皮带再长那么5CM ,才算得上真正500。 不过好象可以改装

网友D:
绝对是450级的,我的Comet 500除了侧板不能与亚拓替换外,其他绝大部分与亚拓替换。

网友E:
就是450的

网友F:
本来也没有严格的标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