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硬盘里的超强磁刚切割成想要的规格

楼主(2007-04-01):
最近想改个cd无刷,可是听说原来的磁铁不好。要换个强力点的磁。我看见硬盘里的那磁就够强了,两片贴在一起,,手跟本就拿不到。要用工具搞开。。。。。。。我现再在想啊,能不能把这磁铁急割成,自已想要的尺寸呢?

欢迎高手指点下。

网友:
用线切割可以

楼主:
钢剧加打磨行吗?

网友:
应该不行吧?磁材料都耐不住高温的,线切割火花温度那么高,岂不是会退磁?

网友:
是啊 ,不会退磁吗 ?

网友:
我也有这样的磁钢,也有同样的问题。

楼主:
谁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吗?能请解一下吗?如果这个能搞出来行的话。那我们的diy又更上一层楼了
了。
diy无极限。

网友:
比较专业!

网友:
磁钢的硬度是非常的高的.锯就不要想了~比锯条还硬.用其他机械加工的方式比如铣,磨都会产生高温.只有线切割才可以保持磁钢原性能

网友A:
模具冲床大概可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模具冲床大概可以

冲得动吗?

网友B:
磁材加工现在一般用线切割和金刚石刀片切片机,切好后再充磁!

冲床是肯定不行的,一冲就全碎了。至于充好磁的磁材用线切割切,我想会影响一些性能。毕竟钕铁硼的工作温度一般在80度,高温型的可以到120度。硬盘里用的是不是高温型还不好说?

楼主:
线切割机加工地方,是不是很少啊?

我还不知道线切割机是什么用的。

楼主:
用高压水割机应该不会生热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冲床是肯定不行的,一冲就全碎了。至于充好磁的磁材用线切割切,我想会影响一些性能。毕竟钕铁硼的工作温度一般在80度,高温型的可以到120度。硬盘里用的是不是高温型还不好说?

线切割一点热都没有...因为原理是电腐蚀.在加上有冷却液.何来的高温?我就经常这么干的.

铣床磨床加工都不行.就是有冷却液都有一半的热量被磁钢吸收

网友:
化这么多工夫还不如买成品哦

楼主:
楼上的哥。在那里有成品卖啊。听别人说的那个害虫好象没有卖了,你帮介绍个地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