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可做运输机——用了加拿大电池。

楼主(2007-04-02):
早在网上看到450级用过加拿大电池,都说飞行的时间较长,适合悬停——很是符合我现在的状况,  但对它的体重也早有所闻 ,很想试试。
昨天3个电池到了,迫不及待地焊接、封装,最后一称——320.5克!!!
心虚了……
既然买了,还是试试吧?!
经过反复试验,电池最后横着用橡皮筋固定在电池板上方(就是挨近电机)中心正好。不过,机头罩盖不上了。以前建议过模友”裸奔“,没想到这次自己先裸奔了

不管了,起飞~~~
哇~~真沉,轻推油门JJ左右晃动……   难道对400级……

用力推油门,jj轻松地起来了

很稳,推了推油门动力也不错!就是一直向右边侧滑,需不时地需打左杆,可能过重了。

飞了5分钟左右下来,电机、电池、电调微热……  电池的飞行时间由于很晚了,没试~

总的来说:满意!!悬停的朋友可试试,对高手可能没用——没有运输机做特技的……

楼主:
还有,顺便想问问SJM大大:这样运输对JJ有负面影响吗?毕竟重了150克啊?!如果有,我仍做老本行,不搞运输了……

网友:
关注..........电池那买的?

网友:
两个也行,就是没那么爆

网友:
电机怕受不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我用的是40A的电调,电机的温度和用标准电池没什么区别,加油门上升的速度仍很暴。我只是担心对其它机件有什么副作用~~

网友:
看来放电电流确实不错!!!

网友:
这电池看起来好象还不错`

楼主:
那种电池大电流放电很不错,飞相同时间温度比12C的锂聚电池还低。
缺点:飞起来有点笨重,但很稳,适合悬停,推油门也很有力,就是没法装机头罩。今天再看看充一次电到底能飞多久?!

网友:
价格便宜,但不知道寿命多长?重量是重了点,更适合车、船。

网友:
呵呵不知道装在V2上能行不?

楼主:
傍晚虽然风很大,至少有五级吧?! 还是忍不住去试了一下。电池是早上充好的,中间由于阵风太大,被压落2次,但都是不到一秒就起飞的。飞到设定中等低电压的电调有反应就停止,总共悬停十二多分钟,落地后测得每个单体电池都还在3.6V以上。
感觉很满意了,看来没吃错螃蟹~~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V2和PRO差不多,应该可以的,就要电池自己焊接。

网友:
不知道这种电冲电怎么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