磁钢固定问题

楼主(2007-04-02):
各位DIY的高手们,请问你们在自制无刷
电机
时,磁钢是怎么固定在转子上的.用胶粘吗?还有,没有固定牢靠之前,那么多磁钢不会吸合到一起吗?望指点!!!!

楼主:
那一般选择哪种胶比较好呢?
那一般选择哪种胶比较好呢?

网友A:
502或101都可以的,我就是这么干的

网友B(2007-05-02):
好像没那个必要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