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0油改电动力测试

楼主(2007-04-02):
(无正文)

网友:
多大的电流?

网友A:
请教

1、什么配子的油机架子?
2、用的什么无刷?买到的还是做的?如果是买的,哪里有?
3、多少V,多大电流?
4、谢谢!!!

网友:
貌似神龙的金属机身,是否要用原来的离合器?

我也在打算把洗萝卜30改成电的,楼主能分享下改装的配置和稍微详细点的说明吗?让偶能少走点弯路,谢谢了:loveliness:

网友:
朋友好险 你拿着尾巴在试当心头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什么配子的油机架子?
2、用的什么无刷?买到的还是做的?如果是买的,哪里有?
3、多少V,多大电流?
4、谢谢!!!

1、神龙30全金属
2、自制无刷,可查看我以前的帖子。
3、开关电源,当时重量2200g,电压15.6v,电流19a
4、只是测试,用的30a电调,点击微热,电调还能摸。
5、没找到相应的齿轮,电机轴直接插在离合器的单向轴承中。使用原配的拉杆和舵角,轻易就可改为ccpm。
6、全配起飞重量预计3500g,预计使用加拿大锂电,5s2p。等有时间用100a电调,18v供电再试一下,初步估计可行。现在就是没有陀螺和尾舵机。贵啊。

楼主:
看一下尺寸对比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
1、神龙30全金属
2、自制无刷,可查看我以前的帖子。
3、开关电源,当时重量2200g,电压15.6v,电流19a
4、只是测试,用的30a电调,点击微热,电调还能摸。
5、没找到相应的齿轮,电机轴直接插在离合器的 ...

谢谢LZ回答,有关自制无刷的连接哪里?共享一下,谢谢!

还有,你自制的那个无刷,功率大概多少?有计算么?
我考虑用一个功率880W的无刷来改天子30,不知道是否可行。

最后,问题比较粗浅,我研究不多,谢谢指点和分享了!

网友A:
是这个帖子的电机么?http://bbs.5imx.com/bbs/viewthread.php?tid=142506&highlight=

能拍个无刷和大齿部分的细节照片么?

网友:
用兴耀华的C5055很合适,大家可以参考一下.

网友:
谢谢Radio

还有什么商品无刷可以参考的么?多来点 :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这个帖子的电机么?http://bbs.5imx.com/bbs/viewthread.php?tid=142506&highlight=

能拍个无刷和大齿部分的细节照片么?

是这个无刷,电机轴直接插进离合器中的单向轴承中即可,目前在测试阶段,下一步或许会重新车制一个连轴器。

网友:
哦,这样啊,看来油直的离合器还是有用的,不错!!
以后多交流,我新手,没怎么DIY过 :)

网友:
顺便问问,你那个无刷,材料成本多少米?

网友B:
 这么近,很危险滴…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这么近,很危险滴……

只要不射浆就没什么。周末如果有时间争取能试飞。但我的401和9650还在路上

网友C:
好大的动静啊,还有当当当的声音,是什么声音啊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