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:如何拆502胶

楼主(2007-04-02):
各位: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晦气的事:亚拓的尾支持杆一根长一根短,仔细看了一下,原来头上塑料的部分是用502粘上去的,亚拓的垃圾们竟给粘错了!!!有一根没有捅到底。
我说亚拓是垃圾一点也不过分,因为我至少跟他们联系了两次,居然石沉大海,杳无音信。
如果是华XX,大家早就开骂了,但对亚拓,怎么就能忍受呢?我才不管他是谁!大家知道,我从不在BBS上说过分话的。

楼主:
我得去飛行披薩上帖一帖!

网友:
不知道塑料的是怎么样地
金属的是自己装的

网友:
拿锒头敲

网友:
尾支撑杆与连接头是用502粘的,可以放在85-90度的热水里泡一会儿,再趁热用力就可以拔出来了。
因为502胶在超过80度时就被破坏掉了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各位: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晦气的事:亚拓的尾支持杆一根长一根短,仔细看了一下,原来头上塑料的部分是用502粘上去的,亚拓的垃圾们竟给粘错了!!!有一根没有捅到底。
我说亚拓是垃圾一点也不过分,因为我至少 ...

上回我发现SE原配的球头扣模具有问题,在亚拓论坛里发了照片,亚拓厂家都承认是模具问题了,有几个SB还在骂我,说是我自己拧歪了球头扣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
上回我发现SE原配的球头扣模具有问题,在亚拓论坛里发了照片,亚拓厂家都承认是模具问题了,有几个SB还在骂我,说是我自己拧歪了球头扣。

原谅他们吧,呵呵。

网友:
lz你不应该这么不冷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