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点想法大家评

楼主(2007-04-02):
目前电真 尾桨驱动现在一般有: 尾
电机
驱动、 长轴驱动、 皮带驱动等,本人个小想法,可不可以用软轴驱动: 用较细的多股钢丝(总直径1MM),将主轴、尾轴直接相连,直接驱动,这样可减少重量、简化机械。电机横放,用斜齿与主齿盘相驱动,电机另一头轴与软钢丝相连,再连到尾轴上。当然主要问题是:相连处各有1个小弧度,但只要调节好,能量损失并不大,这一点我曾尝试做过,用的是直直径2MM的自行车刹车钢丝,并没有感到多少阻力。如果能找到更细更好的钢丝,效果一定不错。

网友A:
好主意,可以抬高尾桨的位置

网友B:
我98年有模型杂志上看过了,功率损耗比较大,和轴传动比!

网友C:
感觉没皮带的好,我的皮带调松了点,感觉很畅滑,又不打滑

网友D:
反映会比较慢,特别实在反方向运动的情况下,想要克服原来的扭矩后,才能产生新的动作,可能会耽误时机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