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3里控没反映!有知道的怎么回事的教下!

楼主(2007-04-02):
PPJOY里控反映是好的,但进入G3后较准时控没反映,或就油门有反映,飞机要不不动,要不就自己转圈,关了控 它也不停 是怎么回事啊

网友A:
要先在G3里选择勾上这个控.

楼主:
我勾了 还是没反映啊

楼主:
再次说明 我用的G3 三通的PPJOY V1.2版(不知道是不是原版的,四通的相当不稳定) EMU是V2.06的 控是TDF-6A 我的操作是 启动PPJOY 控操作正常 启动EMU V2.06 启动G3 到CONTROLLER中点机serect controller勾上控 在随后的通道影射和控校准的时候 就只有方向舵有反映 而其他的没反映, 有大虾劳累 指导吗?

网友A:
在windows的控制面板里控是好的吗

楼主:
也没用啊

网友B:
破解版的话,能正常玩固定翼的前提下,我记得玩直机启动要按
CTRL加F还是G,你试下就知道了

楼主:
就是不能正常玩固定翼啊

网友C:
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啊!

网友D:
看这个吧,我用它已经在爽玩了
http://bbs.5imx.com/bbs/viewthread.php?tid=157094&extra=page%3D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