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叫一个关于凤凰电调的问题

楼主(2007-04-02):
哪位大虾知道凤凰80A或者100A的这种大电流电调用的是什么型号的MOS管,哪里能买到?或者哪里有凤凰80A的电调卖?谢谢!

网友A:
我知道!
80A的用的是IR公司的IRF7832,单管可以通过直流电流20A,脉冲电流120A,导通内阻4m欧,每个电调上有36,每路6只并联。要是06年以后出的,型号已经改变,但是电路板没有改变,只是每路4只了。

网友B:
我这里有80A全新的。
http://bbs.5imx.com/bbs/viewthre ... p;page=1#pid1962207