遥控地面行走模型-【兴趣爱好交流专栏】
一种非常好的电击发坦克炮炮蛋的方案

楼主(2007-04-02):
这是一种有很多优点的可以电击发的“坦克炮炮蛋”方案。非常简单,把串入细电热丝的“塑料红色纸泡”替换下原****废蛋壳的铜底火,只要1-3V的电压(1-2节
电池
)就可***引爆!直接省去复杂的机械击发装置。不能私自安装弹头,仅限坦克模型炮使用,否则后果自负!
这种64蛋上下一般粗,壳底没突缘,还有导槽,自动供弹更容易了,药筒很大里面可以直接放进去手工做的大蛋头(不推荐)。

网友A:
非常好的主意,这样可以充分利用弹壳这种比较容易得到的材料。呵呵, 楼主研究火炮已经是专家级人物了。

楼主:
 找了很久纸泡买不到,后来有个小孩告诉我街头的小卖店就有,倒。这才做成.。不容易憋了很长时间了

网友B:
有壳的炮弹不好退壳,做无壳弹
或者把壳倒装,直接把壳发射出去,省得退壳了

网友C:
 要小心啊

网友D:
楼主的方法很好,其实也不必去专门找64式弹壳,用黄铜棒自己加工就可以呢!

网友E:
呵呵,在给你加一点,也可以这样做,不用红色的底火,把电热丝,从弹壳下面串过壳体,一头接弹壳本身,成为一极,一头像你这样在底火处加一个硬纸板.底火整体这样也是一极了,这样做,可以做到接触好,,,,,,,,,,你的炮本身有一极,击针是正极,,,,,,,,,,,,,,,要注意的事,我用的是,81步枪弹壳,,穿甲弹五米远击穿,10MM铁板.....我就是说说,不要学哦,,,,,,,,,,,,,,,,否则后果自负

网友F:
直接装个8发,电击发的钢蛋枪筒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