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般的油机,通常能连续飞行多久啊?

楼主(2007-04-02):
一般的油机,通常能连续飞行多久啊?
飞行速度能有多少?在不做剧烈动作的前提下~?

网友:
10---20分钟.

网友:
我的32的机器,260cc的油箱,飞了将近30分钟

楼主:
那飞行的速度大概是在多少呢,怎么才能有效提高飞行时间呢

网友A:
50蓝头15分航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50蓝头15分航线。

请问能仔细说说吗?我想整个续航时间长的油鸡~比较好玩

网友B:
 这个问题还用讨论吗?你换个大油箱不就OK啦,油多就飞的久,不过我估计你受不了,因为玩20分钟就比较累了

网友C:
时间太长容易累死自己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这个问题还用讨论吗?你换个大油箱不就OK啦,油多就飞的久,不过我估计你受不了,因为玩20分钟就比较累了

油多了不是就增加起飞重量了吗,油箱太大,用软油袋比较好吧?

主要是油鸡发动机的蚝油量大概是个什么位置啊,说说吧~大家

网友:
连续十分钟已足矣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时间太长容易累死自己

飞行时间太长,发动机受得了吗?会过热吗?极限处理的40级的模型飞机一次上天能飞15KM吗(原地打转)?

网友D:
如果你的油箱够大,发动机完全可以不间断的工作数十小时不会有什么问题
问题是谁受得了一直抬着头看飞机
46级的发动机也就能提供最多2.5KG拉力或者稍多一点,设计良好的飞机如果有0.2的推重就能走航线,不过不可能从地面起飞,地面起飞至少需要0.4的推重比,15KG的起飞重量相对于2.5KG的推力推重比为0.16,想飞起来还是相当吃力的,不过不排除有特别的设计能飞,普通飞机就不用想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如果你的油箱够大,发动机完全可以不间断的工作数十小时不会有什么问题
问题是谁受得了一直抬着头看飞机
46级的发动机也就能提供最多2.5KG拉力或者稍多一点,设计良好的飞机如果有0.2的推重就能走航线,不过不 ...

熊兄,那飞机在正常荷载的情况下航行距离(原地打转,遥控距离有限),能达到15公里吗?谢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
那飞行的速度大概是在多少呢,怎么才能有效提高飞行时间呢

没有实际意义。

网友D:
15KG太轻松了嘛,练习机飞到60KG的时速很正常,你算算20分钟能飞多少距离嘛,270CC的油箱20分钟100%能坚持住的

楼主:
哦,了解了,非常感谢

另,都在说普及型(价格便宜的)模型发动机,寿命短,除开炸机的原因,那所说的短,是个什么概念?

哪个兄弟给描述一下~

网友E:
给机翼装上太阳能发电给接收电充电,再弄个空中加油管,再搞架空中加油机!
估计这样一来飞上一天没问题!

楼主:
只是问问嘛~,如果给飞机编个自主控制,装个GPS模块,把控连电脑上。可以远距离航拍,多有意思哇,比天天炸机有意思吧~我不爱飞行,爱飞机

不过也就是有个想法,还没有什么具体方案
http://bbs.5imx.com/bbs/viewthread.php?tid=159023

都说发动机的寿命短,一般飞多久啊,不炸机~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给机翼装上太阳能发电给接收电充电,再弄个空中加油管,再搞架空中加油机!
估计这样一来飞上一天没问题!

其实被UFO 劫持改装,变成核能模型,就哇哈哈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50蓝头15分航线。

50蓝头是直机的吧...有15分钟航线不错呀

网友:
一个傻瓜能提出的问题比十个聪明人能回答的还要多十倍......................列宁

楼主:
谢谢大家的回答

那么都说普通发动机的寿命短,一般飞多久啊,不炸机~

网友F:
根据资料

普通发动机不炸机,磨车磨得好,补养得好,不粗暴使用,在额定输出功率下工作,一般可以有五十个工作小时的寿命。
发动机工作五十个小时后也不会变得不能运转,只不过发动机的输出功率将逐渐地下降。

网友G:
kg是速度单位?km是质量单位?遭得住你们哦~~~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kg是速度单位?km是质量单位?遭得住你们哦~~~

只要可以有效沟通就行,加密通信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普通发动机不炸机,磨车磨得好,补养得好,不粗暴使用,在额定输出功率下工作,一般可以有五十个工作小时的寿命。
发动机工作五十个小时后也不会变得不能运转,只不过发动机的输出功率将逐渐地下降。

谢谢~这么优越的环境才50个小时~~~还好汽车发动机不是这样的~呵呵,不过F1的引擎好象是这样的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H:

其实我的表达方式有点不对,想改但是超时改不了。
普通发动机的工作寿命应该这样理解:成长(前五十个工作小时)---到达壮年(第五十个工作小时左右)---进入中老年(发动机的输出功率将逐渐地下降,到第XX个工作小时。完了 )。

楼主:
成长(前五十个工作小时)

那磨车就磨玩了吧?

网友:
回复 网友I:

唉!还是表达不清楚。
磨车:通常需要烧两三缸油,大约要三四个小时。
磨车后,发动机在正常情况下,在五十个工作小时(数字可能有少少误差)之内可以在额定输出功率之下(含额定输出功率 )工作。
五十个工作小时之后到第某个工作小时,发动机的输出功率之下(不含额定输出功率 )将逐渐地下降,这是一个相对漫长,渐变的过程。直到发动机不能自主地,可控地运转。

网友:
1个起落15分钟足矣!太长了人受不了。

网友(2007-08-10):
引用 网友D:
15KG太轻松了嘛,练习机飞到60KG的时速很正常,你算算20分钟能飞多少距离嘛,270CC的油箱20分钟100%能坚持住的

不太理解这位仁兄说的“练习机飞到60KG的时速”是怎么回事,航模的速度是用KG表示吗??我新人,不太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