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飞机快做好了,但出了点问题,大家帮帮忙

楼主(2007-04-02):
最近用遥控车控做了个小飞机,现在基本安装完成了,但出了个奇怪的问题,我用的是N20电机,55MA的那个小锂电,2通的开关控,
我加了个通道,用原来的加速控制现在的电机转和停,并且与其他两个通道互不干扰,之前的测试已经没问题了,但用的不是现在的
电机,如今按到飞机上后,再测试电路时,发现按下加速键后,电机转一下就停了,以为接受板在安装时哪里的线断了,但检查后去没
发现,于是接另一个电机试了下,又没有问题,正常的情况是:按一下加速键,电机转,再按下,停转,这期间另两个通道运行不受影响.
现在的情况是:        不带桨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.按一下加速键,电机转一下就停了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.当把电机线先断开,再按下加速键,然后接上电机,运转,再按下键,电机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安上桨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.同上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.当把电机线先断开,再按下加速键,然后接上电机,运转,此时另两个通道没有反应,再按下加速键,电机不能停下.
然而换个电机就是正常的,而这个N20好象也没什么问题,究竟是哪里出的故障呢

网友:
烧了一个元件?

楼主:
不太清楚,还在查,现在问题越来越大了,正在重新排查

网友:
你量下电池在4种状态下的电压看看, 再量电机的电压, 再量量线圈的电压.

如果有可能, 再量量2个集成块的工作电压. 看是不是不正常.

网友:
线圈的电阻是多大? 还是用的原装的三极管吧, 是不是 8550 与 8050, 这2个管子在1点几A的电流下, 几秒钟就挂了. 算一下, 看电流会不会超了.

楼主:
现在学校熄灯了,黑灯瞎火的,刚还断了下网,今晚是搞不成了
应该不是管烧了,不知是不是电池没电了,后来量了下电池,过放了 用忘掉了
但换了个电机又是正常的
线圈一个70多欧,一个30多欧
电机空转才60MA的,带桨280MA

网友A:
电机的电刷出问题了,N20容易出现这种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机的电刷出问题了,N20容易出现这种问题

我也觉的是电机问题,但看它单独运行又是好的,所以不知怎么回事,那能不能修的好,电刷是要换掉吗

楼主:
有个地方修改下
安上桨时
1.同上
2.当把电机线先断开,再按下加速键,然后接上电机,运转,此时另两个通道没有反应,再按下加速键,电机不能停下
改为  安上桨后,按下加速键,电机转,但再按时就停不下了

网友:
这个问题很可能是电池超负荷了,你用的N20放电太大,试多几个小些的马达看有没有问题先!

楼主:
N20我测了空载60MA,带桨280MA,换了另一个稍大点的电机,带桨650MA,都是正常的,又发现,N20不带桨时,快速按键,一开一通的,偶尔电机又正常运转,而且,我把后盖下开后,不安紧,也会出现和带上桨一样的情况,转了就停不下来

楼主:
我没有更小的马达了,那个正常的是7.8克马达,之所以没用它做动力就是因为电流稍大了点,电池小了,又只有一块,没的并联,买又不好买,所以很是郁闷

网友:
电流大了保护了吧

网友:
这个问题那只有马达了(下面问题会造成马达转运接触不良):
1.检查铜刷是否磨损太大破开了.
2.检查绕组轴套接口是否磨损太大碰线了.
马达不行就换掉,运转后无法停止这个要看接收板那里是否有故障.另外淘宝网有这种小电池卖,10元一个.

网友:
这个也有保护?

楼主:
看来电机是真的不行了,单独用倒是还行,反正在这就是有问题,声音也不纯了,电刷也被我折腾的差不多,用别的电机就一切OK,现在去重弄个,飞机基本完成,等动力一搞定就上图,全重40G不到把,就是接收板太重了,不是掌上小车的那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