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救,62#B的大齿扫了.

楼主(2007-04-02):
华科尔真是怪,大齿是斜的,想升级无刷,但找不到铜齿,各位给我出出注意,用什么大齿盘可以替代.谢谢了!!!!

网友A:
用SE的,固朗的,都可以。大齿不贵,然后配430L或420T什么的无刷,很好的配合。
铜齿也有很多,11T、13T随便你用。
60号我不了解,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安装的上。
不过,我建议你想办法也要用我说的那种方案,毕竟长久下来,你需要经常更换大齿,那么,一次性的找到方法,以后都方便!

网友B:
關注
終於等到有飛 #62 的模友了~~~

网友C:
60号换不了450大齿,齿数不一样,我试过

网友A:
齿数不同
的确的
所以,要全部改用450的大齿、小齿、铜齿
如果有人研究一下,搞出个解决方案,就更好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