飞越木桨飞3D炸机

楼主(2007-04-03):
今天外面气温0度,风力4级。我在体育场上空横翻时发现衰高很严重,第二次横翻时炸机。
我听说木桨不能飞3D,请问是真的吗?
盘点一下,坏了一副大桨、副翼杆、塑料脚架、天线管、大齿盘、横轴、主轴。损失不太大,请问同僚们,是不是每次炸机都会损失这么小啊。
我是说SE的机身和旋翼组一般不会坏?

网友:
这个要看你是怎么飞的。温柔3d,转速不高还是可以飞的。

网友:
一般这些东西,容易坏,还有尾管和尾桨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技术问题,一开始我也是这样地,横翻对螺距的控制准确度要比前后翻高
我现在对木桨的要求是只要不射就行了

网友:
晕啊,我想射都射不出来

网友:
楼上的需要去看男科~~~~~

不过不看也可,反正有了baby了,切掉算了~~

正题:
木桨3D还是危险的,我不支持,劝LZ还是安全第一吧。

网友:
都用炭浆来炸3D这个门槛也太高了吧?
再说楼主的炸机和飞越的浆有什么关系?

网友:
这个炸好像不是因为桨的问题吧

网友:
这个3d不知道是指什么,是那种暴力3d原地自选翻什么的还是只是简单的倒飞,如果只是简单的倒飞那450用木浆也没什么问题。

450se摔机成本很低啊,每次也就那几样东西坏,除非运气不好,跟我前天一样,把侧版摔坏了

网友A:
其实自旋翻要的动力不是很大呢,,钟摆,tita,彩虹,撞墙才是暴力的动作

平时的翻翻不过是小菜。我也是在小菜阶段呢

网友:
我一直都是用亚托的325pro木浆在飞啊,没那么危险吧~~~好像没听过谁用这个木桨发生射桨吧?

另外请问大家都用什么碳桨?

网友:
干脆用波桨

网友:
不知道你指的飞越那里什么木浆,他们那我看有好几种.我现在用的这种木浆我看
想让它引起炸机也很难...............都是自己技术不精才炸机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同意

网友:
我还没有上菜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其实自旋翻要的动力不是很大呢,,钟摆,tita,彩虹,撞墙才是暴力的动作

平时的翻翻不过是小菜。我也是在小菜阶段呢

直悬翻对浆的要求没有比你说的那几个动作要求要底的......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
直悬翻对浆的要求没有比你说的那几个动作要求要底的............

老大,需要的是不是它的刚性?

网友C:
原帖由
qq455878
于 2007-4-4 14:35 发表
老大,需要的是不是它的刚性?
钟摆,tita,彩虹,撞墙这些动作对浆的硬度有要求,直悬翻还对浆的抗扭力也有要求,FK的浆抗扭里就很不错,只是自己的一点看法,,,,,,不知道说的对不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