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688机第一次大摔~上图咧

楼主(2007-04-03):
第一次有损失的摔机……也够大的了,脚架一付完全报废,主轴轻微弯曲,横轴弯得明显,损失了2个大桨夹球头连杆(这东西有散卖的不?)
垂尾螺丝掉了一个,玻纤大桨还好,电调托架断了,成都的新型大齿盘扫了一点点

至于摔的原因……应该算是偶的失误,玩3D的时候忘记把平衡锤取下来了,导致机机反应太慢,等翻到一半的时候已经猛掉高度了……
机机是不错~装了平衡锤以后非常稳,震动问题也完全没有了

机子配置如下:XXD 2213  3500KV外转+好盈25A电调+辉盛9G*4+006陀螺

上图上图
脚架完全报废

横轴严重弯曲

主轴微弯,直接看不怎么看得出来,转起来就明显了……

大齿盘扫了一点

电调托板断咧

垂尾螺丝掉了一个

大桨夹球头连杆2个都废了

就是图上这个东东,不知道谁有单卖的?问了温州飞越,只有一包一包的

网友:
平衡吹是什么玩意儿,lama上面那种?

脚架可以修的,先粘好外面铝片包裹,然后捆上几个支架

网友A:
我也想知道,平衡锤是啥东西?发个照片看看

网友:
顶~~LZ玩3D才摔啊,牛人,我练悬停都换5付大浆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也想知道,平衡锤是啥东西?发个照片看看

应该是副翼旁边那两个重锤吧。

网友:
006都敢翻,佩服

网友:
好盈25A电调有点小了,35A差不多.

楼主:
平衡锤就是这2个东东,挂在平衡杆两端的配重
006翻起来还行~虽然锁得不太稳,需要修正方向
电调本来打算用XXD 30A的,但有些问题,拿去换了,所以临时用25A的玩了下,感觉3D动力不足

楼主:
我汗,再加2项损失……2个辉盛9G舵机扫齿,偶郁闷

网友B:
   这还不算严重。

网友C:
 个人不喜欢3D,把个直升机飞的根个苍蝇差不多不好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这还不算严重。

偶飞半年直机以来第一次摔机……太严重了偶可受不了喔~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 个人不喜欢3D,把个直升机飞的根个苍蝇差不多不好看

我也这个感觉还是像真飞机似的飞好

网友D:
连杆可以敲直了继续使用,不用换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连杆可以敲直了继续使用,不用换的。

问题是有一个连杆掉了……不知道哪去了

楼主:
嘿嘿,用M2的螺丝把头去掉做成了一个连杆~省钱勒~

网友:
还是购买新的配件吧,减少再次摔机的几率。

楼主:
有些东西DIY是完全可以的~

网友:
很鼓舞呀,688应该还不错嘛。我以后飞的时候一定比你更小心。

网友:
摔的够惨。。。。。。。。同情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E:
摔机通通坏的就是上面说的几样,一点都不惨,很正常,只好学修机机  鼓励一下

网友(2007-07-19):
引用 网友E:
摔机通通坏的就是上面说的几样,一点都不惨,很正常,只好学修机机  鼓励一下

同意楼上的说法!这些很正常,我的飞机翻的时候没翻好大头朝下冲下来~~机身侧板断裂3处,主轴、横轴、尾轴、尾桨、尾管、大桨、平衡杆、舵机、脚架等~~全坏了~~估计一下要多少钱~~哈哈~~
如果你搞不到配件的话~我都有~~你联系我吧~~qq:332079430

网友:
技术绝对没得说,就是动力和设备在翻的时候出纰漏

网友:
飞3D摔起来就是惨烈呀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