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大家关于430XL电机和A20-6XL电机

楼主(2007-04-03):
最近需入手一只电机,在下面两种中选一个,对于450SE的电机来说。
A:KV值高配T数小的齿 430XL 3700KV
B:KV值低配T数大的齿 A20-6XL 2500KV
哪种好一些呢?

就我的理解,6XL KV值低,配T数大的齿 大将转速 和 430XL KV值高,配T数小的齿 的大桨
转速差不多一样,但是由于6XL扭距大,所以在最大螺距和最小螺距之间切换时转速不会掉得
太多。不知道我这样理解是否错误呢?

还有就是电调也有两种选择:Q记的33A  USD79   和 Jazz记的 40-6-18  USD169。
两者差别大不?

大家请赐教~~~~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米人

最近有朋友从米国回来,顺便叫他带咯,
要在米国买,就要买国内比较难买到的东西,
哇哈哈哈哈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430XL到现在还没有飞过,不知道到底怎么样啊~~~~~~

网友:
那就买贵的,一分钱一分货嘛

楼主:
要先学习原理,才能下决定的哦.

网友:
Helicopter: T-Rex SE edition (Fully upgraded kit)
Battery: Thunder Power 2100 - 3cell w/20C burst
Motor: Hacker B20-12L w/ 9 tooth pinion
ESC: Quark 33A
Blades: SAB 305mm
Control: HS-56 (cyclic), Futaba GY401 gyro w/9650 servo

西医哪有那么好学的,按药方抓药吧

楼主:
哈哈哈....有道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