控的功率和有效距离问题

楼主(2007-04-03):
我想请问一下,控的功率和有效距离问题

通常一个20公里的FM发射机机,要多大功率。那短波的发射机要多大功率呢。

那么哪种效果较好,在山区地方。

网友:
瞎扯,20KM你能看见啥?

网友:
按照业余无线电通信的经验,你要点对点单工通信,通常用25w都有点小,因为是在山区,所以条件较复杂,如果山头对山头,3w也许都够,短波通信证没拿到,具体没有应用,不过,短波是通过电离层传送,有时候25w就足够传送到南半球的澳大利亚, 不知道你要做何应用,------------按照相关法律,操作以上的无线电台都需要有证书,

以上供参考!

网友:
一般我们做对讲机要发射20KM在陆地上都要20W的功率以上,如果在海上20W可以通40海哩,

网友:
陆地环境一般可以按照每公里1W来考虑。
但是,超过1W的发射设备,即使使用业余频段也需要备案,否则你就等着警察叔叔吧。

楼主:
呵呵,谢谢各位的热心提醒。

那么在飞机控制上说,FM和AM好象是FM更有优势。在山区城市,主要需要克服的是电波的反射,干扰还是什么问题,希望大家能帮我解答!

网友A:
总的来说,FM的抗干扰性强于AM。因为绝大多数干扰都是以幅度调制的方式附加在正常的电磁波上的。
但是FM能解决的也只是载波频率上的干扰问题,具体要传递的信号也是会被干扰的。如果是PPM(脉冲位置调制)的,可靠性仍然不高。这就需要采用PCM(脉冲编码调制)了。

楼主:
谢谢大家的回答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总的来说,FM的抗干扰性强于AM。因为绝大多数干扰都是以幅度调制的方式附加在正常的电磁波上的。
但是FM能解决的也只是载波频率上的干扰问题,具体要传递的信号也是会被干扰的。如果是PPM(脉冲位置调制)的, ...

确实,如果要抗干扰还是要PCM的。效果好明显的,用AM+PCM和FM+PPM的效果一样,甚至更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