jj感觉太重了

楼主(2007-04-03):
啥都弄最好的,gy401 9650 ,为了电池还增加了支架,陀螺仪保护架。。。。感觉好重啊!

想把9650换成hs56了。。。多余的架子也都去掉。。r900换成任r770   。。401先饶了它,非大动作的球头还是换成铝的。。。恩。。目的在于继续折腾

网友:
换亚托的20C是最有效 听说轻了不少的

网友:
亚托的20C是145克

网友:
好电池随随便便就能减30克,嘿嘿
支持继续折腾

网友:
9650换s3153啊,3153才9克多点,9650有26克呢
球头铝的钢的,加起来也重不到哪里去
脚架拆了吧,换成3根碳纤棒好了,估计会轻不少,尾管、大桨、尾桨全换碳纤的
尾撑去掉吧,水平和垂尾也去掉
电调、接收机、401壳子全剥掉,电调直接和电机焊起来
还嫌重?旋翼头和尾波箱全换成塑料的。。。

应该差不多了吧?
记得要裸飞,玻纤壳还占分量的。。。

网友:
继续慢慢折腾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啥都弄最好的,gy401 9650 ,为了电池还增加了支架,陀螺仪保护架。。。。感觉好重啊!

想把9650换成hs56了。。。多余的架子也都去掉。。r900换成任r770   。。401先饶了它,非大动作的球头还是换成铝的。。。 ...

楼主跟我差不多,怪不得我觉得现在我的电池飞得时间短了点呢。:)

网友:
把舵机和陀螺仪上多余的钱给剪了了,可以轻十几克的~~~~~~~~~~

网友A:
在JJ两腿间夹两个氢气球。   我太有才了

网友:
奶奶的,手抛起飞,去掉起落架,更轻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在JJ两腿间夹两个氢气球。   我太有才了

真是太有才了

楼主:
昨晚成功减重30多克!:loveliness:
r900换成r770  减了10克
去掉多余的架子 减8克
9650换hs56  减16克
换炭纤维副翼片 减大约5克
今晚再去掏空机头罩,应该能有5克
球头活动少的地方用铝的,应该有2-4克

^_^,大减肥啊,45克+了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機子變輕後,會不會變的比較不穩?意思就是太靈活了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