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下大家斜盘倾斜角度的设置

楼主(2007-04-03):
下图是亚拓斜盘的最大倾斜角度,俺想知道一般大家做3D飞行的时候是设置到多少度的,欢迎各舒己见,好象这一点很少有人提,所以想问问看

网友A:
在各个舵量一起打,不干涉的情况下,尽量最大!

网友B:
那在控上如何设置,才能改变该角度呢?是否改变swsh里A,E,P的百分比值?

楼主:
楼上方法是对的,但是俺主要是怕倾斜角度越大,旋翼头阻力越大,阻力大了以后容易掉转,实际情况如何呢?

网友B:
确实这角度大了飞机会更显灵活,但剧烈动作时可能掉速,谁知道怎么解决请说说!关注ing.

网友A:
只有加大电机和电调功率,用合适的桨、轻量幅翼片和有定速功能的电调。

楼主:
明白了,呵呵,多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