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关于做固定翼木头变形的问题

楼主(2007-04-03):
我最近买了一张两毫米的层板准备做机身框架,结果回来放了两天变形的厉害,整张板扭曲了,不知道对做飞机影响大吗?怎么才能让他变平,是不是两毫米的层板薄就是会这样?谢谢

网友:
变形难免,可以用热水淋湿,然后压平自然风凉干!

网友:
没有影响,几片粘接后自然就拉平了

网友:
那要看看变形的程度和楼主的手艺了。最主要是制作时有一个基准面。
另外想请问,楼主的是什么层板?如果是用航模椴木板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