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无刷电机线圈的问题

楼主(2007-04-03):
我已经如上图绕好了线圈,接下来该怎样把 A1 A2 B1 B2 C1 C2 这6根线并成3组接到电调上呢?会的朋友帮帮忙,谢谢~~~

网友:
A2 B1  B2C1  C2A1

网友A:
A1  B1  C1  焊接到一起,

A2  B2  C2 为电调输入线

这是星形接法

A1 C2、、B1 A2、、C1 B2分别焊接,三个接头为电调输入线

这是三角接法

网友:
一般我们采用星星接法!当然也看你用什么线,多粗,匝数,所需KV值不同而定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1  B1  C1  焊接到一起,

A2  B2  C2 为电调输入线

这是星形接法

A1 C2、、B1 A2、、C1 B2分别焊接,三个接头为电调输入线

这是三角接法

这两种接法有什么区别?

网友:
同样的绕线星接KV低,扭力大,

三角KV高,扭力小

网友:
能帮上你就好!慢慢你经过实验会更直观的了解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