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FF6的感度设置问题!!

楼主(2007-04-03):
我是按照401的说明书在ATV行程里设置感度的!但是设置好以后尾
舵机
的形成有问题,只往一边走!!请教这样正确吗!!

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不正确 ,要调trim,就是里边的电子微调,调到接电后摇臂不动,或缓慢向一边偏移为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