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种锂电平衡器是什么原理,效果会好吗?

楼主(2007-04-03):
我用的这款
充电器
,选件里有一个外接的平衡器,这个应该不是真正的平衡充,请问是什么原理呢?

网友A:
不加那个平衡器就是普通的定压锂充,充到额定电压就停止。加上平衡模块以后,单体充到4.20V左右就停止对充满的单体充电,而其它未满的单体继续充电,直到到达额定电压,此时每个单体都到达了4.20V,小电流涓流充电一段时间后停止充电。

楼主:
平衡器是接在充电器的输出端的,输出端充锂电可以选择1-5S的锂电
难道平衡器内部还有5路独立的电路?
我个人感觉那个平衡器应该是能够检测任意一节电的电压,任意一节有4.2V就停止真个电池组的充电,不知对不对

网友B:
回复 网友C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