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火狐用什么电机好?(7。4V的电池)

楼主(2007-04-03):
请问火狐用什么
电机
好?(7。4V的
电池
)

网友A:
打算用Lama电。

网友B:
ELE 火狐专用电机啊 蓝色的,动力充沛

网友C:
如果要省电耐飞就用蓝色原配那种电机 如果想暴力点的话最好换个功率大点的,我试过装上SJM的电机很暴力,最高电流约5A,比原装的重了10克,但动力很充沛,不过飞行时间就短很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