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生常谈:450SE追踪现象

楼主(2007-04-04):
前几天我的450出现追踪现象,反复琢磨不得其解。请教老鸟,老鸟说这个现象与尾舵机没关系,应该检查机械部分,从单向查起,查到尾波箱。嗨,我花了大半天检查了一下,并没有发现什么不妥,但是出于新手的经验少,我还是把皮带换了,而且检查了尾舵机,也没发现异常。
可是装好了测试仍然有追踪现象,我听老鸟说,使用HS65舵机和GY401要把陀螺仪的灵敏度调至0,然后再调感度,我按方法调试,锁尾模式感度调到+20才行,可是在家飞没事,到了外面,风一吹又抖了。我开始怀疑是不是舵机不行,我就又买了一个S3153数码的,货还没到请大家讨论一下,究竟是不是尾舵机的问题。
注:我用的是FUTABA T6EXHP的控,常规螺距从0~10度。我朋友用的是GY401+S9254,尾巴很稳,羡慕。

楼主:
室内测试正常

我对尾舵螃蟹爪的行程量做了下改动,把尾翼向外延伸了3mm,目的是让左右打方向舵时,螃蟹爪不会因为行程短而受阻。
我有考虑是不是大桨转速不合适,就重新量了一下螺距,结果真的有问题,不知什么原因常规螺距的范围变成了-1至+6度。
以上两处问题修改后,在室内测试很稳,锁尾感度可以调到+50%,401的延迟为0。
等待室外测试结果........

网友:
大桨转速与螺距有关的,一般中点油门在70左右

网友A:
我也有这个问题

401+9650,感度只能开到54,多了就追尾,延迟0的情况。。。
我用6EXHP控,对这样的结果很不满意,总感觉有啥不爽的地方,今天打算开延迟看看。。。
另外,昨天我增加了电压到6V,目的在于提高9650的速度,但结果也不是很好,感度可以开到58,高了又有问题,郁闷咯~~~~~~~~

不知道大家用401+9650都是怎么设置的。。。。。希望可以都来说说

网友:
我昨天也是这个情况,希望有高手指点!

网友:
对,高手进来说话,说说你们的设置经验 :)

网友:
提高转速。降低螺距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401+9650,感度只能开到54,多了就追尾,延迟0的情况。。。
我用6EXHP控,对这样的结果很不满意,总感觉有啥不爽的地方,今天打算开延迟看看。。。
另外,昨天我增加了电压到6V,目的在于提高9650的速度,但结 ...

我不是高手,不过我听高手说由于9650的速度不够(其实是车用的舵机),因此要加50左右的延迟。感度54页差不多啊?没必要太高。

网友:
阿??9650必须开延迟到50左右呢??!!
噩耗,绝对噩耗。。。。。。
感觉我需要重新找尾巴舵机了~~~~
感度54可以么?呵呵,当然了,我飞行感受还是不错的。
从效果上我满意了。
从感受上,总觉得大家感度都能开的比较高,那样势必会更加精确些,所以,还是要追求一点 :)

些楼上的兄弟!

网友:
9253(0.08s/4.8V)
9254(0.06s/4.8V)
9650(0.14s/4.8V)

不过我也用9650,好像很多人都是401+9650,这似乎是亚拓450的最佳配置,我觉得挺好的。

网友:
不知道用56的人多不多。

网友:
很奇怪的是,我有个JJ60%油门悬停尾巴可以锁的还行,但是一旦切到航线模式75%大油门低螺距下,同样感度下反而会甩尾,用的9253尾舵机.

网友B:
用HS56锁的很稳啊,感度能开导70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用HS56锁的很稳啊,感度能开导70

我的也有56。感觉和9650相差不大。可能是我不会暴力。

网友:
我菜鸟,但是我的9650可以用到90的感度.似乎还可以调高,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了.控是9z
普通模式油门曲线中点是68.

网友A:
关键是各位感度开高的时候,延迟多少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关键是各位感度开高的时候,延迟多少啊

我用没有开延迟

网友:
请问yjy

您的感度设置到了多少呢?

网友:
以前我用HS56+GY401,舵机手用最小的最里面的那个孔。
感度也只能开到50左右
后来检查,1、大齿盘8字形(换了海神的),小齿盘也要检查看看转起来后有没有8字型。2、机身震动(马达和大齿的间隙过小,皮带太紧)。3、提高转速降低螺距(我的做法是设个IDLE1模式,螺距和普通模式一样,油门60-100,除降落收机时要打回普通模式外,飞行时一律用IDLE1模式)

好了,问题解决了
GY的迟延开到50,感度能到80,螺距突然从5度变到10度,又从10度变到-5度,不追尾。但为了操作更灵活,上空飞行我都是打到70左右的感度。

现在我是用GY401+3153,舵机手用圆的最里的孔
迟延0,感度到75%不追尾
上空飞行大约65,很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