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50和600的最快时速可以去到多少?

楼主(2007-04-04):
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,感觉好快,有点好奇是多少。

网友A:
不知道,飞高点,带油门往下冲,到地面那一瞬间一定最快

网友:
大概有60-70km/h.因为我和油车一起跑过,速度相当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
不知道,飞高点,带油门往下冲,到地面那一瞬间一定最快

网友:
这个还真不好测,在飞机上加装GPS什么的么重量就上去了,估计得找个好点的场地请人来掐秒表了

网友:
这个问题似乎意义不大,如果实在想测最好自己开车边开边飞

网友:
60-70差不多

网友B:
找交警帮下忙 用多普勒雷达测下就晓得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找交警帮下忙 用多普勒雷达测下就晓得了

超出165km/h要不要吊销飞行驾照?

网友:
哈哈!还要交罚款呢!超出200km/h更要扣留机机

网友:
升到高空,切idle,直接负螺距到底,不知道会有多快,反正很快就是了

网友:
超速50%以上
吊销飞行执照并没收所有飞行装备

网友:
肯定不止6 70  应该可以上百公里的 毕竟是飞机啊

网友C:
我试过在大风天高空顺着风飞,450速度非常快,估计超过100km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怎么亚拓公司没有说最快时速参数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试过在大风天高空顺着风飞,450速度非常快,估计超过100km

那要看什么配置和怎样设置,一般没有这么快,模拟器里飞的也就每秒15米左右吧.

网友:
速度还没提上来飞机就很远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