J3准备开副翼,大家给些建议

楼主(2007-04-04):
飞了一段时间想把J3改成带副翼的,大家给些建议,怎样改好些。

网友:
这个机机能达到什么速度?速度小了副翼效果不好。

楼主:
速度挺慢的,可能是因为380电机的效率较小的缘故。

网友A:
我飞这个小J3很久了,有几个建议:
1、动力一定要改,改成铃铛无刷电机,配6×4最多不超过7×6的小桨。
2、翼根处要加强,用透明包装塑料片上下粘牢,再原处开安装孔
3、开副翼意义不大,该机速度慢,原副翼位置偏小效果不明显,反而破坏安定性。我两次改副翼又两次改回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飞这个小J3很久了,有几个建议:
1、动力一定要改,改成铃铛无刷电机,配6×4最多不超过7×6的小桨。
2、翼根处要加强,用透明包装塑料片上下粘牢,再原处开安装孔
3、开副翼意义不大,该机速度慢,原副翼 ...

1、2条一定要听。我的就是飞行过程中折翼的。
开副翼可以,建议就用原来的位置,用Y线双舵机。不过不要指望有副翼就可以横滚,只能联系一下副翼转弯而已。
另外注意这飞机推力线不通过重心,加速容易抬头,动力不足会失速,所以最好用无刷。

网友:
把副翼加大,大一倍,或更大.

楼主:
不过我这款J3目前用的还是380电机,普通飞行时感觉动力一般,看样子开了副翼后飞行姿态也不会有大的提高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过我这款J3目前用的还是380电机,普通飞行时感觉动力一般,看样子开了副翼后飞行姿态也不会有大的提高。

我的感觉是改了还不如没改的时候好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