帮我计算一下充电的时间

楼主(2007-04-04):
找了一个最8.4V镍氢
电池
附送的
充电器
来充9.6V的镍氢电,充电器标注的输出是8.4v 250mA,量了一下空载是13.7V,电池是FIREFOX的1500mAh镍氢,刚接上充电器量得是9.8V,之后缓慢上升,充两个小时能到11V。请问怎么确定所需充电的时间,是能够算出来,还是量电压到一定值时就撤掉。
另外我想知道除了听JS说之外怎样判定电池的C数。
新手入门很多东西不懂,多谢指点!

网友A:
用这个充电器给9.6V的电池充电的话,基本不用太仔细考虑时间,我感觉充个一晚上就差不多了.

网友B:
大约5个小时

楼主:
充了七八个小时,电压总算升到了12V,电池没发热,我该什么时候停呢?要不要想办法测一下充电的电流套个什么公式算一下?

网友C:
通常情况下镍氢电池充电时间以十分之一C充电15小时为充满具体时间可以如此计算:
1/10×C(mA)÷充电电流(mA)×15=充电时间(小时)
同时为确保电池不被高温损坏,建议充电电流不大于1/2C,最好以1/4C-1/3C的电流充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