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看我的飘飘机视频,很好玩

楼主(2007-04-04):
EPP的机翼和尾翼,机身是自己用普通泡沫做的.

180电机3525桨,850MA锂电,全重约245克.

流口水了吧!!!

http://www.youku.com/v_show/id_XMzAzOTcyNA==_module_my.html

全图  (这个是全EPP的)

布线还可以吧,哈.EPP的好处还在于用刀切一道缝,就可以把线藏的很好

用软管+0.8钢丝做的操纵系,效果很好

视频上的机机是EPP的机翼和尾翼,机身是我自己用普通泡沫做的, 后来弄了个EPP的有对比才知道,普通泡沫与EPP的差距.
EPP是很不容易改变形状的,很有弹性.

前面的就是视频里飞的普通泡沫机身,后面的是EPP机身,未喷漆

普通泡沫飞了几趟被摸的多了,就变得脏而破

网友A:
厉害啊!180 能发挥到这种程度,我实在是佩服!下决心我也仿做一架,超小型的,在一些特殊场地飞!~

希望搂主能上,具体的图纸参数!~

网友:
西西 LZ是模仿我的鸡鸡 吧   :loveliness: :loveliness:

网友:
爽··够轻巧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你的也很利害哦! 是铝管机身?

楼主:
不加浮筒的话动力是没问题的,水机牌用180可以就要勉强点了
听到视频的声音吧,可能是用得太久了,G牌的调速好像有点咳,不知怎么解决!

网友C:
这个飞机看鬼子的视频就感觉很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飞机看鬼子的视频就感觉很好了

呵,刚下完雨,场地又窄又脏乱,相机也及不上鬼子的好

网友D:
平飞的攻角好大吖, 感觉像吊机在跑.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平飞的攻角好大吖, 感觉像吊机在跑.

利害,被你留意到了,重心有点后,安装角小了点,机身迎角就大了

其实什么机都好,要飞到最慢就必须大攻角啊

网友:
空机多重?

网友:
会好飞么?

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 我怎么看不起?

网友:
下决心了!仿制这架飞机!~~

手头刚好有钓鱼竿用来做机身!epp 块也有!
180 四只!
明天开始动工,赶在周末前去飞!~

网友:
 最后接机那,很准啊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厉害啊!180 能发挥到这种程度,我实在是佩服!下决心我也仿做一架,超小型的,在一些特殊场地飞!~

希望搂主能上,具体的图纸参数!~

这个机的转弯性能不错的, 900MM翼展转弯半径可以做到1.5米以内,我在那么一小块地就玩了.
至于图纸,照着小日本的原型机做就是了

网友E:
这个速度还不能称之为飘。不过LZ的手抓鸡功夫不错!

网友F:
用气球  才能叫飘

网友:
用手接机的动作,太强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这个速度还不能称之为飘。不过LZ的手抓鸡功夫不错!

 过奖过奖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用气球  才能叫飘

再飘点的话,就不抗风了

网友:
看上去桨不像是 3525.

网友G:
不错啊!
这是普通的180吗?机翼的上反角是如何弄的?简单的粘在一起?翼形是电热丝切出来的吗?

网友:
材料哪里能搞到?

网友:
回复 网友H:

这种材料,楼主机翼是怎么切的啊.我以前试过不好弄

网友:
这机机确实搞得好,值得模访,这样在小地方也可以飞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不错啊!
这是普通的180吗?机翼的上反角是如何弄的?简单的粘在一起?翼形是电热丝切出来的吗?

上反角度是预先切好的,先两边机翼粘在一起,再由碳纤片加强

楼主:
桨是傻猫的3525

机子是朋友那里拿来的,一般个人很难搞到材料的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桨是傻猫的3525

机子是朋友那里拿来的,一般个人很难搞到材料的

自己做很简单哦,今晚就做一架,给你瞧瞧!~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
自己做很简单哦,今晚就做一架,给你瞧瞧!~

有材料有心思就很简单啊,快拿出来看看,.....

我觉得心思很重要,老外可以花几个月几年做一架机,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KT板,但连这最简单的KT板机做的好都不多见

楼主:
哈,装上浮筒了

明天再上传飞行照和飞行录像

网友:
最好来个制作过程 哈哈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
明天再上传飞行照和飞行录像

screen.width*0.7) {this.resized=true; this.width=screen.width*0.7; this.alt='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\nCTRL+Mouse wheel to zoom in/out';}" onmouseover="if(this.width>screen.width*0.7) {this.resized=true; this.width=screen.width*0.7; this.style.cursor='hand'; this.alt='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\nCTRL+Mouse wheel to zoom in/out';}" onclick="if(!this.resized) {return true;} else {window.open('http://photo.5imx.com/up/0704/01/2007472125110.jpg');}" onmousewheel="return imgzoom(this);" alt="" />

确实不错!已经不比小鬼子的差多少了。
想知道尾翼和杆处是如何固定的?只用胶粘的吗?尾翼的EPP多厚?

网友I:
请问楼主,你的电池是几多A的?我也有了180+3525桨800MA锂电,全重160克,怎么飞不起了,重心是在那的?动力也好象不够呀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
有材料有心思就很简单啊,快拿出来看看,.....

我觉得心思很重要,老外可以花几个月几年做一架机,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KT板,但连这最简单的KT板机做的好都不多见

哈哈,已经做好了,飞了!看这里——
http://bbs.5imx.com/bbs/viewthre ... &extra=page%3D1

网友I:
请问楼主,你的180在那买的,我的180测了一下才40克拉力

网友A:
引用 网友I:
请问楼主,你的电池是几多A的?我也有了180+3525桨800MA锂电,全重160克,怎么飞不起了,重心是在那的?动力也好象不够呀

重心最好位于机翼1/3~ 1/2 之间,你的桨小了,我也是180有刷,用4530 的动力都还嫌不太够!(11.1 v 800mAH 锂电)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请问楼主,你的180在那买的,我的180测了一下才40克拉力

傻乎乎的猫 那里有“特制强磁180有刷电机”15¥ 一只
到这里去拍
http://auction1.taobao.com/aucti ... 042fe1773ad6e.jhtml

网友I:
回复 网友J:

请问电池怎样DIY,能说说吗,最好上图,还有是在那买得到,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
确实不错!已经不比小鬼子的差多少了。
想知道尾翼和杆处是如何固定的?只用胶粘的吗?尾翼的EPP多厚?

看来问题真是一大萝哦,都答不来了

我的机是出厂时就在机身下做好了一个与尾管密合得很好的槽,的尾管插进去一滴502就搞定

尾翼也有一浅槽,然后有EPP三角条加强垂尾与平尾的连接,用502就可以了,泡沫胶也很好

尾翼厚约6.5MM吧,还有碳纤杆加强的,好像小日本的尾翼很厚,可能是因为没有使用碳纤加强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请问楼主,你的电池是几多A的?我也有了180+3525桨800MA锂电,全重160克,怎么飞不起了,重心是在那的?动力也好象不够呀

电流倒没测过, 我用的是强力180, 拉力可以达到190克.你的普通180(我甚至怀疑你将130当180了) 可能拉力小些吧, 重心一般在在翼弦的30%处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
重心最好位于机翼1/3~ 1/2 之间,你的桨小了,我也是180有刷,用4530 的动力都还嫌不太够!(11.1 v 800mAH 锂电)

可能每个人手上的电机都有不同,有的是高速型的可以用小点的桨,有些大扭力型的要用大桨...........

重心一般不会这么后的吧,感觉重心太后会不稳定,很灵敏.

网友:
IVM - 飘飘水机.

网友A:
引用 网友I:
请问电池怎样DIY,能说说吗,最好上图,还有是在那买得到,谢谢

请看这里:
http://bbs.5imx.com/bbs/viewthread.php?tid=154670&highlight=%2B%C9%EE%DB%DA%D4%B6%BA%BD
我的锂电单片就是从“深圳远航”那里买的!6¥一片,还不错!
http://auction1.taobao.com/auction/0/item_detail-0db1-dd2ce65a29c5e511186389bc87b4307f.jhtml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
可能每个人手上的电机都有不同,有的是高速型的可以用小点的桨,有些大扭力型的要用大桨...........

重心一般不会这么后的吧,感觉重心太后会不稳定,很灵敏.

没错!说的有道理!我的飘飘现在就是有点不稳定,对舵面很灵敏!还好我不是新手了,控制得来!
不是我故意这样的,而是没办法之举(尾杆稍微长了点,重心压不到前面去,配重的话又会白白牺牲动力)

非常喜欢飘飘水机版的浮筒,打算买上两套收藏!~(已经给雷电留言了)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
请看这里:
http://bbs.5imx.com/bbs/viewthre ... E%DB%DA%D4%B6%BA%BD
我的锂电单片就是从“深圳远航”那里买的!6¥一片,还不错!
http://auction1.taobao.com/au ...

谢谢,以进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
电流倒没测过, 我用的是强力180, 拉力可以达到190克.你的普通180(我甚至怀疑你将130当180了) 可能拉力小些吧, 重心一般在在翼弦的30%处.

谢谢指点,我的是180,可能就是不同你的180(以进你的180了)

楼主:
呵,摔机试验,边摔边玩

网友G:
录像中用的是什么电池?

网友K:
电池太靠前了!会不会重心太靠前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录像中用的是什么电池?

录像中是850MM.7.4V锂电,重心有点后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电池太靠前了!会不会重心太靠前了!

不会的,电机在后面呢,而且有一定范围移动电池调重心

网友:
问一下楼主做这款机,马达要做上推角么?还有马达的右推角或昨推角,我这有两片以前摔坏的一组10c电池,的两片好的电池,不知能不能用。

网友L:
楼主用的电池是多少c?180马达是不是就是四驱车上的那种?电调是多大的?

楼主(2007-05-08):
引用 网友L:
楼主用的电池是多少c?180马达是不是就是四驱车上的那种?电调是多大的?

电池是7.4V 850MA.10C放电.
四驱车上的是130.
电调用20A的,其实用10A的就够了.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上推角没做那不是低头力矩太大了么,难道你主翼迎角做的很大?

不会的,因为其实电机离重心很近的,飞行中动力线虽不是很完善,但也没有要调整的必要了......好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