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IY, 433MHZ双向6通微型接收机,可以传2S电池单体电压回地面

楼主(2007-04-04):
呵呵, 各位不好意思了, 又要来秀秀我刚刚完成(硬件部分, 程序还没有完全写好)的6通微型接收机

采用433MHZ双向无线数传模块, 资料上说开阔地带能达150米以上.

预期功能,包括能够实时检测2S电池, 每个单体电池的电压值并发送回地面.

重量仅有 3.3克

正面:

背面

网友A:
好象没有接收 电路哦

网友:
不知道你这个433M 是什么调制方式?速率能达到多少?

网友:
老大,你太有才了
成功的话偶要弄一套试试...,,,
这下电池不怕过放啦..

网友:
做高度。速度。发动机温度。油量,电量。。。。。
嘿嘿。。就比较实用

网友B:
 可否PM一下此模块的资料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好象没有接收 电路哦

这个就是接收部分啊~

输出标准的舵机信号

发射器还没有做, 目前的想法是, 发射部分有一个PPM输入口, 接各种商业遥控器的模拟器信号输出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可否PM一下此模块的资料呢

http://www.hoperf.com/pdf/RFM12.pdf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
FSK方式

理论最大速率 128kpbs

实际上速率越大, 传输距离越短.

在1200bps速率下, 开阔地带可以达到150米以上

以上内容都来源于该模块的数据手册, 并非我实际测量.

网友D:
收发模块在哪买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收发模块在哪买的

我单位正好要做这方面的项目, 直接到厂家买的, 是单位领导在网上无意中搜到的.

我做这个有点假公济私啊~

我上面给的数据手册的连接, 就是厂家的网站.

可以以申请样片的形式购买

网友E:
150米够用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150米够用吗?

只能用于控制室内飞行的小电直,比如我的火狐100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支持JR不

实际上,是需要加一个发射器的, 接到普通的遥控器模拟器接口上。

Futuba, JR只是PPM信号的电平相反, 其他都一样, 应该可以支持的。

楼主:
这两天进展缓慢,先发一张6EXHP模拟器接口输出的PPM信号,实测波形图给大家看看

网友G:
看到了传说中很昂贵的示波器

网友:
 看不懂哎,兔博士又搞研究了……期待

网友H:
引用 网友G:
看到了传说中很昂贵的示波器

 泰克1012示波器,不贵啦.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
 泰克1012示波器,不贵啦.

正解~

这个型号是泰克中的低端产品, 双通100MHZ, 黑白显示。

网友:
呵呵,支持哦,进展不错,我最近忙其他的,只能强烈支持

网友I:
这个示波器我也摸过,呵呵,听说买了1w多,国企真黑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这个示波器我也摸过,呵呵,听说买了1w多,国企真黑

8000左右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这个示波器我也摸过,呵呵,听说买了1w多,国企真黑

巨大的差价被某些人吃了!

楼主:
同志们,跑题啦~

网友J:
如果刚好在我旁边有用大功率(25w)车台433。000Mhz通讯的业余台,会受到什么样的干扰?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如果刚好在我旁边有用大功率(25w)车台433。000Mhz通讯的业余台,会受到什么样的干扰?

干扰是肯定有的

但433只是一个频段

实际频点是可以调的

为避免干扰,可以将频点远离干扰源。

网友J:
这样的,我们很多模友都要玩电台的,特别是430到440这段,而433整点用的人全国HAM最多,所以干扰难免,435到438又属于业余卫星通讯频率,建议还是移出业余使用的频率范围要稳当些哈(建议哈),不过想想真是这频率的话我连收发天线馈线钱都省了哈!支持出!!!好久搞定?我先来一个玩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这样的,我们很多模友都要玩电台的,特别是430到440这段,而433整点用的人全国HAM最多,所以干扰难免,435到438又属于业余卫星通讯频率,建议还是移出业余使用的频率范围要稳当些哈(建议哈),不过想想真是这频 ...

这个无线模块的频点可以通过编程设定,

范围: 430.24MHZ~ 439.75MHZ, 步长2.5KHZ

楼主:
进展实在是缓慢,对不住大家了

再贴几张图

把接收机电路板用热缩管包起来了,看起来专业些,不过重量也增加到了4.2克(包括一根15.5CM长的天线)

测试的时候,接上无刷电调提供电源,接上一个舵机测试输出信号

发射部分,赖得焊板子,用原来改造过的Lama控先提供测试信号(只有四通信号)

网友:
顶啊,真正的高人佩服啊!不知什么时候可以出成品!

网友K(2007-06-01):
不错的继续顶! 什么时候完工呢?

网友L:
这个频率选的不好,这一段是业余无线电和民用航空通讯备用频率,都是比较大功率的操作频段,很容易受到干扰

网友M(2008-04-21):
干扰没事的,只要可以正常工作,搬一车台做个RF PA效果应该还是蛮好的。。。现成的PA也比较容易得到。

网友N:
433M是业余无线电频道,不可以发送调制数据,只可以发送语言

网友O:
建议改到400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