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池中间一S没电压

楼主(2007-04-04):
刚才在客厅练蛙跳,我的小龙还是比较稳定。开始动力还是很足,可是跳了几次之后发现油门加不上。后来用表一量,电压只有7.9V,再测,中间一隔没有电压了,其他还是3.8多。请问这是怎么回事?电池是我半个月前充满的,前两个星期出差一直没有动。

大大们给个建议。还能修复么?用smart plus再充,发现三个灯亮,但是中间一个灯一直在闪。

网友:
能修

灯在闪就是能修 ,就是不知道能不能修好要看你的运气了呵呵

网友:
下岗了  不会回来的

网友:
说明中间一片有问题了,如果接上充电器灯闪应该还有救,不过以后用就要小心了,要随时检测

网友:
越看越觉得锂电很娇气啊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还好啊,没楼上的说的那么娇气,看你怎么用了,不过充,不过放,不充满存放,不放完存放就行了
我的这样使用的,电调截止调到最高3.2v就截止了,保证不过放,用质量好的充电器,保证不过充,每次飞完,当天补20分钟的电,使电压到3.8-3.9v左右,就行了,随便你放多长时间都行,下次在飞的时候拿出来充。现在用了50个循环还很好啊。

网友:
前人的经念教训,满电存放电池容易坏。

楼主:
我已经让充电器尝试修复(红灯持续闪)了半个小时,还是不行,量了中间一个的电压,还是200多MV,好像没有希望了。

网友A:
闪半个小时哪够啊!继续吧一二个小时都有可能,应该可以修复的~~~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闪半个小时哪够啊!继续吧一二个小时都有可能,应该可以修复的~~~

 今天回去继续努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