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450XL改CCPM.

楼主(2007-04-04):
 请教大家,能发些图或给些连结来参考吗?

网友:
直接换个机身不就行啦?   俺只会出馊主意,哈哈
要不就只能找以前的文章了,慢慢往前翻,很多的,呵呵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 请教大家,能发些图或给些连结来参考吗?

阿强你好,很久没见到你了,现在一切还好吧。
你想把你的450XL改成CCPM的有以下几种方案可以选择。
1、购买一套CCPM改装套件组,需要带十字盘的(HS1092);
2、直接换成直推式CCPM的碳纤机身,(HS1137-00)是黑色的,(HS1137-75)是银色的;
3、要不就干脆再添置一架450SE吧。

北京老王

网友:
哈,原来450XL不是CCPM阿??
太好了,我正想研究一下,非CCPM飞机的飞行特点呢。
看来我的450XL还是自己玩玩再出吧 :)

谢LZ提醒,嘿嘿~~~~

网友:
直接在塑料机身上改比较麻烦,我以前改过,基本上改成了,但还是感觉不舒服.建议还是买套侧板

网友:
可以改,但是连杆不是直的,不过也能飞

网友B:
:)

450XL有两种:HDE / CCPM的(所以也提醒5楼的,简单的看十字盘就可以看出来了)
HDE的改CCPM有套件,但不知道现在还有没
CCPM的就不要改了,只是XL的CCPM并不能算直推的(实际上是HDE改的),这种还要改就只能换SE的机身了;
看看您是哪种XL的了。

楼主:
谢谢大家

谢谢大家的宝贵意见,我想,还是买SEV2 好了,但我的XL怎办呀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
阿强你好,很久没见到你了,现在一切还好吧。
你想把你的450XL改成CCPM的有以下几种方案可以选择。
1、购买一套CCPM改装套件组,需要带十字盘的(HS1092);
2、直接换成直推式CCPM的碳纤机身,(HS1137 ...

老王你好
你们还有活动吗?北风太大,没有到外面飞。我想买SEV2,那我的XL和一堆备件就要卖掉,你们那边有人要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450XL有两种:HDE / CCPM的(所以也提醒5楼的,简单的看十字盘就可以看出来了)
HDE的改CCPM有套件,但不知道现在还有没
CCPM的就不要改了,只是XL的CCPM并不能算直推的(实际上是HDE改的),这种还要改就只能 ...

后来看了,我的的确是CCPM的。。。谢谢提醒

网友:
450XL当备用机.

网友:
想收了hde的xl机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