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utoCad大图如何变A4小图

楼主(2007-04-04):
手里有一张SU27的飞机图纸,但是太大了,没法打印出来,看到有的朋友把大图转成A4大小的小图,打出来后再拼到一起用,在这里请教一个各位高手朋友如何转法?我的图能在AUTOCAD2005中打开。

网友A:
在图里面划方格子,比A4小一点的(打印机的页边距),
然后把每一个格子里面的图打印出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图里面划方格子,比A4小一点的(打印机的页边距),
然后把每一个格子里面的图打印出来。

谢谢这位朋友!
可是我不会用AutoCad2005,只知道怎么打开这个大图,接下的操作就不会了,这位朋友能不能给一个“傻瓜”的操作步骤?或再具体说一下如何操作?谢谢。

网友:
那就没办法了

楼主:
会有办法的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
谢谢这位朋友!
可是我不会用AutoCad2005,只知道怎么打开这个大图,接下的操作就不会了,这位朋友能不能给一个“傻瓜”的操作步骤?或再具体说一下如何操作?谢谢。

不会可以学嘛,这个好简单的拉。

网友A:
操作步骤明天上,可能你都搞定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操作步骤明天上,可能你都搞定了

我这人又笨又懒,正在等你的操作步骤呢 ,先谢谢啦啊

网友A:
不好意识啊,图片放在公司电脑了,U盘借人了,星期六下班回家去了,图要星期天或星期一晚上上了,自己研究一下很简单的。:loveliness: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好意识啊,图片放在公司电脑了,U盘借人了,星期六下班回家去了,图要星期天或星期一晚上上了,自己研究一下很简单的。:loveliness:

我等

网友:
打开图档

点击下面红色框内图标,在图框内用鼠标单击两下,划水平射线

画垂直射线

点击偏移图标

输入偏移距离后按回车键,A4纸张的宽度-页边距(图上以210为例)

鼠标指针点选水平射线 后,鼠标指针下移,点击左键,
现在变成两条水平射线了,点选最下面一条水平线 后,鼠标指针下移,点击左键~~~
水平射线偏移完毕后,轮到垂直射线了。

按打印机图标

选择打印机,mono选项是将图纸以单色打印。

选择纸张类型A4,纸张方向纵向或横向,打印比例1:1,最后点击WINDOWS按钮

在要打印的第一张图方格内,点击左上角

点击右下角

选择完毕后按Full Preview预览,

无问题后按鼠标右键选择打印
希望你看的明白吧

网友(2007-06-25):
教得很细啊!! 难得!!!顶!!

网友:
其实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要拼图的,比如这张图完全可以把零件放在一张完整的纸内,只需要把大于图纸的零件拼图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