劲改篇!两级450主轴去掉单向轴承套土法磨主轴

楼主(2007-04-04):
[450主轴改一半6mm,一半5mm,可以去掉单向轴承套,有效保护单向轴承磨损

http://www.rc4u.net/bbs/thread-305-1-1.html
l

网友:
主轴的材质不够硬直接和单向轴承结合的话,两者都很快玩完。结果和你预期相反

楼主:
早想到这个问题,主轴是用模具超硬顶针做的,不易变形弯曲,所以只能磨,车不动,打孔时把两头用煤气炉烧一下回了火再打孔!打完孔后再高温碎火就可以保证硬度了

网友:
 已经在使用前一个产品 效果很好炸了很多次都没换过主轴

网友:
 准备量产哇~`

网友:
主轴不坏,别的件就比较容易坏

网友:
不错不错。。。。。。
政哥的东西大家放心用吧

网友:
很担心中联会不会很容易受伤

网友A:
只是觉得主轴轴承部分可以不用加工成6mm啊,那一段不可能被炸弯啊,只要把单向轴承套的位置彻底替换成6mm就可以了吧?
不然5mm和6mm的交接的地方是不是还有炸弯的可能呢?

网友B:
不错的想法,但加工比较麻烦.成本会略微高些.
改后轴套不会磨损,但主轴会磨损,通常主轴容易摔坏,如果轴不坏轴承容易坏.
加大轴径后重量也增加了.
轴承的尺寸有没有加大?如果内径大了而外径却小了,轴承将变薄,负荷能力下降.要考虑用大一号的轴承来做就更好了.
侧板那个地方会摔坏,没有考虑到啊.实在太薄了.

网友:
这样的主轴成本增加,摔机费用提高.综合下来似乎摔机坏单向轴承套的几率小很多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错的想法,但加工比较麻烦.成本会略微高些.
改后轴套不会磨损,但主轴会磨损,通常主轴容易摔坏,如果轴不坏轴承容易坏.
加大轴径后重量也增加了.
轴承的尺寸有没有加大?如果内径大了而外径却小了,轴承将变薄, ...

主轴是用模具超硬顶针做的,不易变形弯曲,现在用了好久都炸了十几次了,主轴还没见到变形弯曲.
轴承原来是5*11的,想找个6*11的,可市面没得卖是非标的,只能那个6*10的用着先
版主的侧板真不错啊,正在享用中啊!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
主轴是用模具超硬顶针做的,不易变形弯曲,现在用了好久都炸了十几次了,主轴还没见到变形弯曲.
轴承原来是5*11的,想找个6*11的,可市面没得卖是非标的,只能那个6*10的用着先
版主的侧板真不错啊,正在享用 ...

现在用了好久都炸了十几次了,主轴还没见到变形弯曲.

网友:
 真的不弯啊

网友:
请问一下```论坛里上传的图片不能超过100K.但是这里的照片都已经超过了```是怎么放上来的啊??

网友:
做个超链接就可以了,因为图在其他服务器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只是觉得主轴轴承部分可以不用加工成6mm啊,那一段不可能被炸弯啊,只要把单向轴承套的位置彻底替换成6mm就可以了吧?
不然5mm和6mm的交接的地方是不是还有炸弯的可能呢?

这样的话主轴就不能直接重机身拉出,换大齿盘就麻烦啦,要拆开机身才可以把主轴拿出来啊

网友:
原来是这样考虑的,明白了

网友:
昨天看了小政用新的主轴飞,和原装的一样爽啊,更爽的是,以后不用担心弯主轴了。
真是一劳永逸啊。。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早想到这个问题,主轴是用模具超硬顶针做的,不易变形弯曲,所以只能磨,车不动,打孔时把两头用煤气炉烧一下回了火再打孔!打完孔后再高温碎火就可以保证硬度了

淬火容易产生变形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
淬火容易产生变形吗?

碎完火后,就烧打孔的那个位置,对整条轴的同轴度影响不大,
碎火处理后主轴表面会出现很多黑块,要用1500号的抛光砂纸把轴夹到车床上手工打磨一下,轴就可以很光滑了可以照到人影!

楼主:
有个新的想法请看图

这个轴的好处是上面的5*11轴不用换,限位圈不用换,只换下面的轴承换成6*10的加个套子,
缺点是取出主轴时要把上面的轴承一起取出才行!
请各位提出宝贵意见!

http://www.rc4u.net/bbs/thread-305-2-1.html

楼主:
正在改轴,预计能行

网友:
费R48啊

如果主轴上面弯的话,估计很难通过中间的685ZZ从下面拔出来

网友:
大家别担心,用了小政哥的主轴,一般都不用再换主轴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