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EX求助!!!

楼主(2007-04-05):
请问怎么在6EX HP上设置飞翼.我装上混控器后,舵机乱动.怎么都设不好.取下混控器,1接副翼2接升降.一切正常得很,也没有连动.
还请高手指点

网友:
混控器的,接法正确吗

混控器的,接法正确吗

网友:
6EX玩飞翼不需要设置什么,你就当它是4VF,我指的是6EXHP,问题出在混控器上。

楼主:
但我把混控接在我的HITEC上就是正常的.
6EXHP设置里有个3-S改成1-S就没连动了.我就这样设的.不知正确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但我把混控接在我的HITEC上就是正常的.
6EXHP设置里有个3-S改成1-S就没连动了.我就这样设的.不知正确吗?

3-s是十字盘模式,不关三角翼混控的事情,你改成1-S,就是当个普通的4通控来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
3-s是十字盘模式,不关三角翼混控的事情,你改成1-S,就是当个普通的4通控来用。

谢谢.那还请问4个STCK是什么意思.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
谢谢.那还请问4个STCK是什么意思.

6EXHP可以不用混控器的,用3-S(CCPM),可以实现左右差动,俯仰连动,罗距混控设成0行程,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油门正常..................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
6EXHP可以不用混控器的,用3-S(CCPM),可以实现左右差动,俯仰连动,罗距混控设成0行程,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油门正常.....................

真的呀!那太好.请你教教我好吗?具体怎么设.不胜感激

网友B:
先把控设成CCPM,1,6通道接副翼舵机,在3-S行程里把P,就是罗距和油门混控行程,设为0,在根据舵机安装和混控方向调整正反向,.........就可以设成,前后是同向连动,左右是差动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先把控设成CCPM,1,6通道接副翼舵机,在3-S行程里把P,就是罗距和油门混控行程,设为0,在根据舵机安装和混控方向调整正反向,.........就可以设成,前后是同向连动,左右是差动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非常感谢您.我照您说的试试看.

楼主:
谢谢love兄的指点.我已经设置好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