垂尾的作用有多大?

楼主(2007-04-05):
大家怎样控制飞机转向?用垂尾吗,还是横滚+拉杆?

网友:
侧风降落需要方向舵,侧飞也是

网友A:
垂尾不是用来转向的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垂尾不是用来转向的吗?

貌似没有副翼的才用垂尾转弯!

网友:
我玩空战游戏时, 急弯主要用横滚+拉杆, 用机炮时瞄准的微调和降落时对准跑道时微调用垂尾

网友:
我没副翼.

网友B:
垂尾主要是用于保持航向稳定性的,直接用垂尾转向效率极低,而且会诱发侧滑,所以通常只在起降时做航向的微调。
特技机在侧飞时,也用垂尾做升降舵用。

网友:
有多重要?拆掉飛飛看不就馬上知道了

网友C:
垂尾主要保持横向安定性,
在有上反角而无副翼的飞机上,方向舵负责转向;在有副翼的飞机上(包括有上反角和没有上反角的)主要是利用副翼来完成转向,方向舵协助转向,因为副翼转向的效率比方向舵的效率要高些(自我感觉);当然了,即没有上反角和副翼的飞机利用方向舵是不能完成转弯的.
还有一点,  垂尾是和机体粘在一起的,固定不动的,方向舵是能够摆动的.垂尾和方向舵应该不是一个概念吧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垂尾主要是用于保持航向稳定性的,直接用垂尾转向效率极低,而且会诱发侧滑,所以通常只在起降时做航向的微调。
特技机在侧飞时,也用垂尾做升降舵用。

引用 网友C:
垂尾主要保持横向安定性,
在有上反角而无副翼的飞机上,方向舵负责转向;在有副翼的飞机上(包括有上反角和没有上反角的)主要是利用副翼来完成转向,方向舵协助转向,因为副翼转向的效率比方向舵的效率要高些(自我感 ...

明白一些了,在模拟器上飞固定翼的感觉就是垂尾转向效果非常不明显,但是看过歼10的介绍,说是为了使飞机在大仰角下仍然能使垂尾发挥效果,歼10的垂尾做得很高

网友:
垂尾主要是可以保持飞机航向稳定性,一般三通的入门机多是用方向舵和升降舵配合转弯的.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垂尾主要保持横向安定性,
在有上反角而无副翼的飞机上,方向舵负责转向;在有副翼的飞机上(包括有上反角和没有上反角的)主要是利用副翼来完成转向,方向舵协助转向,因为副翼转向的效率比方向舵的效率要高些(自我感 ...

方向舵是垂尾的一个部件,就像副翼是主翼的一个部件一样。方向舵缺失了,垂尾就不完整了。

网友:
只玩过模拟飞行游戏,感觉就转向来说垂尾作用不大……最多就微调了

网友:
没用,但要安装,当摆设吧。主要是起方向稳定用的

网友:
准确的说

垂尾主要是用于保持航向稳定性的。我亲眼所见:一架正在高速飞行的模型飞机,垂尾(没有尾舵的)突然飞脱,飞机马上进入水平螺旋坠地。
方向舵是垂尾的一个部分。在模型飞机里如果有副翼的话方向舵就可有可无。

网友:
有用啊,学名叫垂直安定面

网友D:
要是肯定要的,就是可以不开舵面嘛~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要是肯定要的,就是可以不开舵面嘛~

不开舵面的垂直翼面叫“鳍”,装在上面的叫背鳍,装在下面的叫腹鳍。

楼主:
对于模型飞机,垂尾不能没有,但是尾舵可有可无,是这样吗

网友B:
垂尾和方向舵的有无不能一概而论,要根据整机的气动布局来决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