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50怎么改装成500

楼主(2007-04-05):
450怎么改装成500?需要什么配件啊,,,,
我看HeliBest那说能改的,,
有没有什么应该注意的地方,或者不好的地方.
请高手解答.

网友A:
500是什么概念,旋翼直径么? 如果是 那么尾管,皮带肯定要改吧,还有尾旋翼

网友B:
1、尾管加长
2、大桨370
3、皮带加长
飞起来稳定一点
可以玩玩
人家说3D容易自公,估计要暴力的那种。由于我没有3D呢,没有发现不好

网友C:
需要换,大浆,尾管,皮带。就这么多

网友D:
炸机成本也涨了,而且供货的渠道比较唯一,呵呵

网友B:
用黑鹰500配件即可阿,不怕没有配件的

网友E:
强啊,都准备改JJ啦...
新手,学习............

网友E:
改600吧,不过瘾啊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B:
改600,机械结构强度及重量都不够,不可能的。

网友F:
别以为改个尾管皮带,大桨就成500了,说白了就是奔驰跟加长奔驰的概念,性能动力都不可能提高一个档次,真正的500无论从机身,还是电机,都要比450大,电池用4S或者是3S2P。
难道把雷鸟加长就可以成为450了吗?

网友B:
楼上说的对
不过看黑鹰500,似乎也只是动力跟450改的500有所区别,其他区别不大。
另外,动力也是可以升级的,电池我认为意义不大,完全是配合动力升级而必须的产物。
不过,450 改 500,还是有点意思的,玩么 :)

楼主:
原来这样,,,,,,,,,,等自己的水平上去了再搞这东西,,,,,,不过还是挺好玩的

网友E:
看看他怎么改的,,,,
http://bbs.5imx.com/bbs/viewthre ... &extra=page%3D1
再次充当小白鼠:GL500面世了~~~
各位好,俺就是能折腾。也是没钱,没办法才折腾。
飞了一个假期的GL450,已经很满意了。但是通过跟别人的交流,我得知500级要比450稳当。所以,诱惑之下,还是选择了购买450升级500东西,开始了小白鼠之旅,升级到GL500!!!!
配件从哪里买的就不说了,免得有广告之嫌。
东西是前天买的,顺丰发出来,今天下午收到。
晚上下班,6点30到家,吃饭到7点,开始搞!
首先,汇报一下买了啥:
1、500的加长尾管
2、360大桨
3、亚拓的副翼,以前GL的不好,太轻、做工又不好
4、加长皮带
然后拆东西,这事儿我熟悉,很快,10分钟不到,拆东西搞定。
装东西吧,没啥好说的,就是换个尾管,装个皮带(我搞得稍稍有点紧,然后松了一点点的程度,不知道对不对)。
最后装大桨,量螺距,一切OK。
看表,8点整。
出去试飞吧,下面是感受
1、起飞,我的飞机之前调的自认为很满意,所以,很稳当的起来
2、悬停,不错,稳当多了。飞机重了点,可能有心理因素,但就是稳当了
3、看动力是否下降。我一直认为换了360的大桨,动力会大幅度下降呢。结果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稍稍急推油门,飞机上窜,还很厉害!!!靠!没想到,完全没想到。下降,再来,多次,每次都真得犹如脱兔一般。。。
4、看尾巴,悬停尾巴挺好,之前就挺好。曾经担心由于大桨增加,尾桨会太小,导致尾巴不灵,转速变慢,锁尾不好。结果也超出想象!! 尾巴灵活度没有降低,一定的,似乎还有些提升。转速、锁尾都有好转的迹象。这里的原因不知道,有可能跟我重新设定了中点尾螺距有关(现在是2度)
下面看图了,一个个来:
1、原来的尾管,16克
2、新尾管,18.6克
3、原来的325桨,18.6克
4、新的360桨,25.1克
5、新买的副翼,亚拓的,8.9克,不错!!!做工很好!!!!
6、GL原来原配的副翼,4.4克,看这个做工,真寒碜!!
7、5iMX商城买的,那个什么牌子(忘了)的副翼,比GL原装的好点,5.5克
8、新皮带,3.2克,没啥好说的,看这不错,不过觉得有点硬
9、皮带细节自己看,拍的有点黑了~~~~~ 以后找机会换单反!
10、装好了,大家看,很明显的问题,区别,尾舵机的位置明显后移,也就是这个,让重心明显向后,奶奶的,估计我玩的时候前面还要配重~~
11、离远了看看
12、看看皮带,我安装的样子,看这有点紧,实际不紧
13、开始看全景咯~~~ 尾巴长咯~
14、再来一个
15、脑袋戴上帽子了,看全景,的确变大了,大了就好么?恩,我认为好 :)
16、换个角度
17、再换角度,哈哈,我闲的

网友B:
昨天,把GL500出给一个北京的朋友。
帮他调机的时候又一次飞了一下。
的确还是有点油机的感觉。
虽然不如我的SE那么舒服,但已经很不错了 :)
建议大家尝试一下 :)

网友G(2007-08-08):
最新消息:亚拓的500级电直正在测试,很快将有谍照出现,大家等等看吧

网友H:
个人感觉 是拿个幼儿园的小朋友 直接上小学三年级
有点牵强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