超級180直驅, 無刷雷鳥旦生了!!

楼主(2007-04-05):
超級180直驅, 無刷雷鳥旦生了!!
180直驅4030槳, 威力超級猛, 技術性擊倒n4200, n6200,cn12

网友A:
LZ的无刷的接头挺有意思!大浆好象是碳纤的!! 哪弄的 ?尾电机的型号能否告之,浆的型号!!??最好上个飞行视频!!

网友B:
不知道混控受的了不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知道混控受的了不

混控早就燒過了, 已經加粗了連線, 現在上11.1v锂也沒問題

网友B:
桨夹好像是004的桨夹,好东西

网友:
尾电机的固定方式也很有意思

网友C:
请问180 电机的尺寸

网友D:
爆猛啊。。。。。。。

JJ 要给你飞散了啊。。。。

楼主:
今天中午飛了兩組diy的11.1v的鋰電, 感覺前所未有的稳定及暴力!

把尾電機移後了, 鎖尾更稳!

diy的11.1v的鋰電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
爆猛啊。。。。。。。

JJ 要给你飞散了啊。。。。

飞散了再diy, 雷鳥已經給我摸的透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请问180 电机的尺寸

尺寸不曉得了, 在淘寶上十來塊淘回來的, 本來想用來改lama的 , 但不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桨夹好像是004的桨夹,好东西

好眼力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LZ的无刷的接头挺有意思!大浆好象是碳纤的!! 哪弄的 ?尾电机的型号能否告之,浆的型号!!??最好上个飞行视频!!

大浆不碳纤的, 在淘寶買的, 其實這槳不太好, 很脆! 只是比較便宜, 是雷鳥一半價錢!  尾电机的型号不曉得了, 估計一般的180電機就行了, 關鍵是要調陀螺! 槳是4030 , 一個人飛, 拍不了视频

网友:
还没飞散啊。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偶的雷鳥是不死鳥

网友E:
介绍下尾电机,哪里搞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介绍下尾电机,哪里搞的?

就是一般的180電機啦

网友F(2007-05-05):
用拉玛的主电机行吗?

网友:
  雷鸟变闪电鸟了。。  厉害

网友G:
就担心尾电机那样固定不牢靠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就担心尾电机那样固定不牢靠

是有點不牢靠, 不過正起到保護電機的作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用拉玛的主电机行吗?

拉玛的主电机更好

网友:
请问原装雷鸟能换180吗?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请问180 电机的尺寸

同问?我用光驱拆的电机换上碳刷,直径扁的那面是12MM,圆的那面是15MM,25MM长,转子直径10MM长13MM。直驱6032的翼龙浆10V500mA.好像是不能用。

我试上了西尔460FZ电机,能装下。但大浆用转不动了,如果摔机会不会很容易扫齿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知道混控受的了不

把主电机信号输出,把尾电机信号输入原主电机的电调。不用大改,能直驱370电机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
同问?我用光驱拆的电机换上碳刷,直径扁的那面是12MM,圆的那面是15MM,25MM长,转子直径10MM长13MM。直驱6032的翼龙浆10V500mA.好像是不能用。

我试上了西尔460FZ电机,能装下。但大浆用转不动了,如 ...

西尔460FZ电机, 殺雞用牛刀

网友(2007-06-23):
180能用3.2X2.5 或4530的浆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H:

可以的

网友I:
这样比用CN12省多啦。呵呵。就是不知道会尾巴不会太重啊?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这样比用CN12省多啦。呵呵。就是不知道会尾巴不会太重啊?

調一下重心就好了

网友J:
2年前就弄过啦,尾巴太重,搞得电池和设备都要前移。悬停还不错,航线就不行喽,因为两头重中间轻,转动惯量太大,机动性很差!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2年前就弄过啦,尾巴太重,搞得电池和设备都要前移。悬停还不错,航线就不行喽,因为两头重中间轻,转动惯量太大,机动性很差!

偶用無刷飛的, 11.1v鋰電, 配重合到好處, 沒出現你說的情況, 只能用稳, 暴力來形容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2年前就弄过啦,尾巴太重,搞得电池和设备都要前移。悬停还不错,航线就不行喽,因为两头重中间轻,转动惯量太大,机动性很差!

还是看尾电机的推重比了,大的话右转不成问题,左转可能差点.

网友K(2007-08-12):
尾桨都装反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尾桨都装反了

网友(2008-06-05):
咬个牙印儿

网友:
有意思。。。顶。。大桨也不错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