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关于平衡充电路的增流

楼主(2007-04-05):
电路大家都知道,就那什么332。
大家的方法我也一一试过了,统统不行。难道是我RP有问题?
归纳一下:换电阻就不提了,一个电阻是芯片供电脚,这个换了意义不大,输入高电压烧烧心片而已;另两个是电流检测脚,短路也才400--500MA,换了N个电路也一样。输入电压提到12V3A,短路检测电阻,充电电流也就600-800,没有大哥们说的*A出现。(功率管开始巨烫,我就是用他做线切割和蒙皮)
换管我也试了,换场管,首先是输出电压偏离航线,4.5---5点几V去了。通过休整电阻,把电压搞回来了,电流倒是大了,但是输出电流就是输入电流。原来的332电路是有保护的,输出短路、电池反接根本就是挠痒都不算,现在输出4.2V2A,你还敢短路,还敢电池反接么?
请行家或DIY成功的前辈指点,我是一头雾水。如果有朋友提供一个改好的电路能达1.2---1.5A,我将以声相许!请帮忙~
顺便说一下,我测电流是在正常的时候,把表串在其中一跟平衡头线上。

网友A:
嗬嗬,手气不太好啊!

我改的,电池电压3.9V以下的时候电流在1.2A以上。充电板基本不热,但是开关电源板的变压器磁芯容量不足,有些发热。

38换得什么管子?

充电板可以做三项改动,1、改输出二极管为3A的管子;2、改检测电阻为0.05欧;3、改调整管为低栅压得Pmosefet。

电源使用5V1.5A以上的稳压电源。一定要稳压,一定不能高过6V,不然调整管发热严重。

如果你的电源功率够的话,电流到2A没问题。

网友:
再加一句,调整管我没找到to220封装的,只有to-8贴片封装的,si4435、ifl7825、irf7424等等都可以。换的时候有条件就做块板子,没有条件可以把贴片的接上3根加长的管脚,焊到原来的位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嗬嗬,手气不太好啊!

我改的,电池电压3.9V以下的时候电流在1.2A以上。充电板基本不热,但是开关电源板的变压器磁芯容量不足,有些发热。

38换得什么管子?

充电板可以做三项改动,1、改输出二极管为 ...

谢谢!
我用4435,输出电流是大了,可是没保护了好象。
不换管的时候,短路检测电阻,输入2A,输出也才800的样子,难道是我点背?~~

网友:
你把电流检测电阻短路了,还哪来的保护啊!肯定是有多大出多大啊!用一根细导线接上个半米当检测电阻再试一试,如果电流小了就剪短导线。

我改的时候也用4435,短路检测端电流能到5A,调整检测电阻控制在1.5A。

原来的那只管子内阻大,电流当然提不上去。

楼主:
谢谢大哥,一直没上线没来得及谢谢。
明天我继续实验

网友:
83 在忙沙子

楼主:
这么大了,哪个耍沙子哦,,,
我准备搞机械加工,已经买了台钻和台钳了,机床现在买不起,只有在自己床上搞。

网友:
一会儿   #以声相许  ----------
一会儿   #在自己床上搞--------
               #搞沙子哦-----------------

网友B:
回复 网友C:

请问检测电阻是小板上的那两个并联1R2贴片吗,是否要拿掉换上细线做的电阻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请问检测电阻是小板上的那两个并联1R2贴片吗,是否要拿掉换上细线做的电阻。

直接并上即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