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401有问题啊!

楼主(2007-04-05):
怎么我的401开关机好多次才可以找到中立点?而且有时候找到中立点以后,红灯一直都在亮了,但玩一下又找不到中立点,无法锁尾了.我现在是用401+HS56.感度是80%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怎么我的401开关机好多次才可以找到中立点?而且有时候找到中立点以后,红灯一直都在亮了,但玩一下又找不到中立点,无法锁尾了.我现在是用401+HS56.感度是80%

楼主可以这样试一下,同时也可以借此判断401是否真的有问题了。

1、在悬停模式里设成“锁尾模式;

2、在IDL1模式里设成“非锁尾模式”;

3、在锁尾模式下接电池,陀螺仪自检完成后,千万不要动飞机,连续快速扳动“NORM——IDL”开关3次,最后一定要停在“NORM”的位置。以便陀螺仪存储记忆中点。

4、如果遥控是futaba 9C的话,可以使用左上角的F(长把的)开关来进行“锁尾/非锁尾”的切换,当然前提是要在GYRO菜单里先设置好“锁尾/非锁尾”。

楼主:
我的控是6EXHP好象不能设IDL1模式

网友A:
快速左右打尾舵三次也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快速左右打尾舵三次也行

有点不明白,能说详细一点吗?

网友:
看说明书就能明白了
其实目的就是重新设定中立点,重新初始化一下而已
说明书你baidu一下就有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的控是6EXHP好象不能设IDL1模式

一样可以设定的.

网友:
gy240可以重新设置中立点吗?方法是不是和401一样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
一样可以设定的.

能详细说一下设置的步骤吗?

网友C:
是不设了混控啊!应该关掉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是不设了混控啊!应该关掉

没有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怎么我的401开关机好多次才可以找到中立点?而且有时候找到中立点以后,红灯一直都在亮了,但玩一下又找不到中立点,无法锁尾了.我现在是用401+HS56.感度是80%

在弄清问题之前,你先这样检查一下:

打开发射机电源之前,看看方向舵通道的微调是否在中立位置,请将微调也置于中立,然后开机......
静等3秒后,再看401,红灯常亮了吧?应该可以了吧?

否则,就真的不好说啦!

lxd1954

楼主:
所有微调也置于中立位置了,但插上电源后401的灯有时亮有时不亮。重复几次插上电源后就可以正常工作。

网友:
恭喜!有新的401用...爽啊~

网友:
说明书先研究,上面试过了如还不行,估计够呛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