微型直升机讨论区
LAMA轻量化改造

楼主(2007-04-06):
拆掉水平尾翼和尾桨

楼主:
尾架开孔,电机换开孔壳

楼主:
前电机铜齿换塑料齿,塑料密度比铜低

楼主:
后电机铜齿换塑料齿

楼主:
电池架改用缝衣棉线固定,取代铁芯扎带

楼主:
拆掉电路板外壳,用一小条电工胶布固定,接收天线换成N20电机里拆出来的漆包线

楼主:
拆掉舵机插座,剪短舵机线到刚刚够用的长度,直接焊接在电路板上,头罩开通风散热孔,头罩上多余的不干胶装饰去掉,机架前面、前电机两侧没用的塑料挡板去掉

楼主:
改完的样子,比原来轻了很多,飞行时间也长了很多

楼主:
平衡杆是钢的,如果有碳纤维的就好了,可以更轻一些

网友A:
脫的清光 , 身材好苗條

楼主:
呵呵,因为要带一个微型DV飞,机身越轻越好,留空时间长些

网友A:
不明白為什麼你的齒輪要上油

楼主:
航拍LAMA
上了一点雪油,有点润滑总比没有好吧

网友B:
头罩就不要了吧,也能少几克,尾架换个配重就行,也不用了。。。

网友A:
航拍小lama,

网友C:
做电池架的白板子太厚了,换薄一点的,我用牙膏外盒的硬纸板。

网友D:
又是个牛人

楼主:
1000mah电池,连续飞行13分钟 ,散热很好,飞完两个电机只在冷和温之间

网友E:
说来说去没说现在多少克
电池用600MA ,立马减轻不少。

网友:
哥们飞机齿轮不要上油,你看那个电直大齿轮要上油的?因为那样会沾满灰尘,严重会的会影响电机转动的~~~哈哈

网友B:
 塑料齿轮你怎么固定的??

网友F:
不如把尾架去掉固定摄像头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不如把尾架去掉固定摄像头

我想最大限度保留原样,因为多数时间不带摄像头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塑料齿轮你怎么固定的??

塑料齿轮本来就很紧,再加了一点502

网友:
LAMA练完手就觉得很没意思,想换机。

网友:
就是 不知道效果如何

楼主:
今天又发现一个可以减重而不影响外观的地方,电路板支架 ,改完后不带电池是169克 ,DV是11.4克

网友:
樓主的電子砰跟我的一個樣    我的lama是180克

网友:
在电机上面开孔,很麻烦哟,没有好的工具!!!555

网友:
电路板快要换新的了

楼主(2007-05-23):
昨天换上了科乐科LAMA4的130电机,再减重15克,现在空机只有154克

网友:
再减重楼主的机机可以光屁股飞

网友:
樓主的電子砰跟我的一個樣

网友(2007-07-06):
等我也改改我的LAMA4看看,不过首先要找把电子称来.....

网友:
科乐科LAMA4的130电机不错,我也再用着呢

网友:
LZ的电子秤是什么牌子/型号的?待我在Taobao上淘一个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