菜鸟请教个旋翼头的问题

楼主(2007-04-06):
我才开始玩这个,完全不懂。看有老大写的做微型直升机的帖子里面在旋翼头上加个伺服
电机
,但总觉得即使是微型电机也有那么大一块,为什么不能做成类似继电器那样的?直接吸过来吸过去?一个线圈和两个小永磁体就可以了啊!

网友A:
如果那樣做的話控製精度就會很低~而且扭矩不夠的~

楼主:
那种飞机崽子应该对精度要求不高了吧?至于扭矩就不知道了

网友B:
楼上的说的很有道理~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