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大家g3买哪种

楼主(2007-04-06):
是买商城里的SIM X3 超能版还是买机修工的版本啊?
谢谢大家了.

网友A:
都可以, 这两种版本都是 硬件解码的版本,不需要安装 其他的辅助软件 例如Emu 等。
采用 G3 Emu 软件也能将普通G2的模拟器在G3中使用,但设置比较繁杂,不推荐新模友使用

楼主:
谢谢楼上的两位,还想请教一下,机修工的版本好象是包升级的,sim x3也可以么?

网友A:
软件升级都是一样的!
软件都是最新的,经常更新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