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想做个微型固定翼,请教点问题

楼主(2007-04-06):
我以前只做过静态的,遥控的家伙没自己做过(做过个自由飞的可惜动力不够飞不起 ),想问下:我想做个崽子(大概最多就20g吧),用那种微型
电机
做动力。如果有了机身/电机/发射机的话还需要什么东西(只看论坛上说要接收机,什么驱动?别笑我菜啊,我真的不懂)。
还有就是听说叫晶振的那个东西是干什么的?是不是为接收机提供一个时钟脉冲信号?

网友A:
你这问题,最好翻翻以前的帖子

网友B:
开始还是不要做微型的把,先做个大点的,搞清楚遥控的是怎么回事,然后再来做小的,20G全比例的话...不是很好搞哦

网友C:
20G的遥控飞机?楼主准备砸钱进去吧...

网友D:
20G对一般人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哦,LZ要花工夫喽

网友E:
要超级遥控设备,20克啊!!!
搞个300-500克的先飞飞吧。

网友F:
可以用小容量锂电做动力,机小,消耗也少,仍然可以飞很长时间,转向用电磁舵,导线用漆包线
到这里看看:
http://store.taobao.com/shop/vie ... C%B1%BF%C5%AE%C8%CB

网友G:
喔, 我终于知道"勤奋笨女人"是谁啦.

网友G:
我要小飞侠上面用的 N30.

楼主:
汗…………这么痛苦??那“勤奋笨女人的店”去看过,里面东西还蛮多。
其实我也知道大家伙好做点,但我这里没场地,怕做个大东西在飞行途中碰上个树枝或者电线就“吊机”了……
还是搞小的好点,反正我也没打算几天做出来……慢慢磨,边学边做…………

网友G:
有一个足球场就够首飞啦.

网友B:
原帖由
叶子
于 2007-4-7 01:12 发表
有一个足球场就够首飞啦.
人家不是没大场地吗

网友G:
足球场也算大?

楼主:
我还是先在论坛上翻点基础知识扫盲去…………

网友G:
如果找到便宜的N30电机, 请告诉我一下.
最好还是碳刷的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