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,如何实现接收机,电调.的电源独立供电.

楼主(2007-04-06):
 刚买的接收机因为,用时电调损坏.把接收机给烧掉了,
请教,如何实现接收机,电调.的电源独立供电. 或怎样才能给接收机提供稳定得额定电压.

网友A:
您好!
1/先将电调的中间那个线,就是红线,把他拔出来,悬空,千万不要碰到别的东西
2/用一组4节的接收机电,接在接收机电源上面就行了

网友B:
啥接受?
有些接受根本没有独立受电口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我的控是双叶的6EXHP

网友E:
随便那个空闲通道,都可以做为供电接口,3针,中间是正,最外边是负,按正负级连上5-6V就可以实现,接收供电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如果电调,有BEC功能的,要先断开电调信号线中间的红色线...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