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齿轮计算

楼主(2007-04-06):
大家好:加工齿轮时需要进行计算,已知模数、齿数、求齿轮外经,手工计算或有现成的软件更好。谢谢

网友:
帮不上忙,帮你顶一下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大家好:加工齿轮时需要进行计算,已知模数、齿数、求齿轮外经,手工计算或有现成的软件更好。谢谢

“齿轮模数”的问题,其实很好计算的:齿轮外径÷(齿数+2)= 齿轮模数

例如,“飞达”的大齿盘外径为61mm,齿数是120齿,齿轮模数=61÷(120+2)=0.5
又例如,“CC” 的大齿盘外径约73mm,齿数是124齿,齿轮模数=73÷(124+2)≈0.58

lxd1954

楼主:
   好,谢谢了,又学一招。

网友:
在CAXA软件中有齿轮设计这一项,你只需要输入模数和齿数。外径自动会显示出来

网友:
(齿数+2)X模数=齿顶圆直径(适用于直齿圆柱齿轮)

网友:
补充一下,(标准渐开线直齿圆柱齿轮)
分度圆直径=模数×齿数
齿顶高=模数×1
齿根高=模数×1.25

网友:
学习了。谢了楼上各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