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D飞行模式打Idle的时机探讨

楼主(2007-04-06):
请教高手们:
        油门曲线在3D模式下的两端都是100%,这样从一般飞行模式IDLE 0切换到IDLE 1/2的时候不可避免的将油门输出从较低瞬间转到最大,导致直升机瞬间摆尾,严重的话直升机姿态失控。对于马达也是极大的冲击,那么如何才能顺畅的从普通模式转到3D模式呢?下面的几种方法哪种最好:
       1、在地面的时候先普通模式(IDLE 0)启动,不起飞怠速稳定时就在地面转到 ---- →IDE1
       2、在地面的时候先普通模式(IDLE 0)启动,起飞悬停时(油门1/2上下)转到 ---- →IDE1
       3、在地面的时候先普通模式(IDLE 0)启动,起飞上升,油门到3/4时转到 ---- →IDE1
       4、在地面的时候先普通模式(IDLE 0)启动,起飞快速上升,油门到100%时转到 ---- →IDE1
       5、在地面的时候先普通模式(IDLE 0)启动,起飞,快倒飞时转到 ---- →IDE1
      还是另有其他方式,请不吝指教!!!

网友:
“输出从较低瞬间转到最大,导致直升机瞬间摆尾,严重的话直升机姿态失控。”没有任何影响,直机姿态失控是飞机的调整问题!

网友:
IDLE0启动,油门推到1/2略低的位置,此时JJ未离地,等转速上来后直接切IDLE2,此时JJ是负螺距,同样不会离地。。。新手的切法

前题是IDLE0模式得螺距曲线得设对,既当1/2油门时,螺距刚好是+4~5°悬停螺距

网友A:
ff9里面有油门延迟设置(delay) 不知道jr得有没有 据我所知 10x也没有
就是在切到idle后  油门并不是一下子到100%  而是刻字定义速度缓慢上去的

futaba还是专业阿

网友:
我用方法4翻:在地面的时候先普通模式(IDLE 0)启动,起飞快速爬升,油门推到100%时转到
不过现在技术不行,只在模拟器上练,真机没试过
ff9里面有油门延迟设置(delay) 没用过

网友:
5、在地面的时候先普通模式(IDLE 0)启动,起飞,快倒飞时转到 ---- →IDE1

这个方法比较厉害

网友B:
其实这个问题挺简单的,关键就是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的个人设置问题,设置的好可以随时切idle,根本不需要想的那么复杂
仔细去看一下Bob的教程,仔细去想一想他为什么要那么设置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,在亲自试一下真机设置,你就马上知道效果了(他的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设置确实考虑的很独特),当然你也可以独创一种方法,欢迎来共享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其实这个问题挺简单的,关键就是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的个人设置问题,设置的好可以随时切idle,根本不需要想的那么复杂
仔细去看一下Bob的教程,仔细去想一想他为什么要那么设置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,在亲自试一 ...

这样的设置是北美的主流方法,普通模式下虽然牺牲了些飞行时间,但是换来的是稳定和比较自由的切换,油门第4点其实80-85就行了,但是NORMAL后3点的螺距是50-75-100,前段时间刚从BOB那里买来了2个146IP,是个蛮厚道的中年人

网友:
3D模式的悬停螺距设定为4度,在这个油门点(大概是65%位置)悬停模式螺距为5度,这样你随便怎么拨动切换开关尾巴绝对是不动的,高度也不会有任何变化。
如果还不行再略微调整。
新手的还是在地面拨到3D模式起飞稳妥点,飞了一段时间就可以自由的在空中切换了

楼主:
谢谢大家指点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ff9里面有油门延迟设置(delay) 不知道jr得有没有 据我所知 10x也没有
就是在切到idle后  油门并不是一下子到100%  而是刻字定义速度缓慢上去的

futaba还是专业阿

这个功能TDF也有,这么说,TDF的功能也够专业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