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ama又炸了,拆了,停飞(附菜鸟对lamaIV十字盘分析)

楼主(2007-04-06):
colco lama IV(不知道colco到底有没有生产过1、2、3,直接上来个4,偷工减料使用一种残疾的平移十字盘,鄙视)
又打天花板了,自由落体。B桨坏了一只,主旋翼头B裂了个缝
拆了停飞,发图留念

网友:
兄弟,尸体怎么卖

楼主:
 心痛ing
不卖,找个坑埋了

网友A:
这种十字盘可比V3的强多了~~~~

也强壮多了~~~~

网友:
找个坑埋了

网友:
我给兄弟免费提供上门收尸服务!~找坑服务!~~及所有相关埋葬及礼仪活动!~

请兄弟接受我这个热心人的帮助吧!~

网友:
呵呵,费用贵不贵啊,LZ可承担的起啊~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种十字盘可比V3的强多了~~~~
也强壮多了~~~~

据说国内厂商的lama都是以日本HIROBO的lama为原型机改进的,那先看看HIROBO的“XRB-SR lama”这架原型机的十字盘吧

平移式的十字盘
再看看“XRB-V2”应该算是HIROBO的lama V2吧

也是平移式的十字盘,不过有了改进,更复杂了
官方网站在这里http://model.hirobo.co.jp/index.html

再看看国内厂商的lama十字盘
飞翔鸟ka-50

原文在这里http://www.5imx.com/info/info-a/info-a1050127a.htm

华XX的5#

原文在这里http://www.5imx.com/info/info-a/info-a1041114a.htm

已上都是比较忠实于原型机的平移式十字盘,注意他们十字盘和旋翼头之间都一个平放的球头扣装置

这幅图反而是在colco的说明书里找到的,说明了这种十字盘的结构

该主角上场了
colco太有才了,把这个平移式十字盘改造到了最高境界,超赞

直接把球头扣的连接装置去掉
1.减少了零件数量
2.增强了结构强度
3.使电直更像玩具
4.节约了生产成本

另外
TWF(e-sky)的lama,以及华XX从5#2开始,都使用斜盘的方式十字盘了,为啥不继续把平移式继续发扬光大呢?

网友:
我的科乐科的LAMA 4

我的阿帕奇买来只有约一个月的时间,一周前出问题了,上桨的电机有个碳刷只有0。5MM厚了,有一个电极铜片是直接断了,下桨的电机碳刷也只有1MM多一点厚了,还有一个舵机也坏了,我把它的盖打开,接上接收,它会冒烟啊,2秒后就很烫手,后来用ESKY的8克代替。只是还没找到合适的电机。买原装的电机又太贵了,现在也是一堆垃圾般地放在棺材里。哪位朋友给个建议啊,在哪可以买到好的电机。

网友:
我看不如换新机吧。。。。

网友B:
十字盘我已经改过了~~看这里http://bbs.5imx.com/bbs/viewthre ... &extra=page%3D1

网友:
修理一下 改造电机碳刷  找个好点的 电机拆电刷 换上 或许能起死回生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十字盘我已经改过了~~看这里http://bbs.5imx.com/bbs/viewthre ... &extra=page%3D1

佩服佩服

网友:
把你的机器出给我吧

那么差 就当我这里是快土地 把你的机器发到我这里吧  邮费就当是 墓地的使用费了

网友:
我的LAMAV3买了有20天了飞行一切正常!!!  就是炸即以后双浆现象一直没能解决!!机身抖动